[ZLG-MCU] 不抛弃不放弃,在IAR环境下LM跑C++终成正果

楼主(2008-01-24):
C++, IAR, lm, se, TI
LM原配的函数中的ResetISR()把菜农迷糊了,倒塌了~~~可气!!!
请看:
void
ResetISR(void)
{
    unsigned long *pulSrc, *pulDest, *pulEnd;

    //
    // Copy the data segment initializers from flash to SRAM.
    //
    pulSrc = __segment_begin("DATA_ID");
    pulDest = __segment_begin("DATA_I");
    pulEnd = __segment_end("DATA_I");
    while(pulDest < pulEnd)
    {
        *pulDest++ = *pulSrc++;
    }

    //
    // Zero fill the bss segment.
    //
    pulDest = __segment_begin("DATA_Z");
    pulEnd = __segment_end("DATA_Z");
    while(pulDest < pulEnd)
    {
        *pulDest++ = 0;
    }

    //
    // Call the application's entry point.
    //
    main();//真是倒塌了!!!
}

IAR本身有一套完善的初始化系统,不知IAR的例程为何要用这个ResetISR()来管闲事???不解...

菜农被ResetISR()的的调用main()晕沉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可以说几乎崩溃放弃~~~
不甘心呀!!!

终于想出了放弃ResetISR()的妙计~~~终于将其倒塌!!!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2415349467.rar

楼主:
饿了,累了,该迷糊了~~~

这个演示程序将对LM3S小容量裸奔程序提供C++先进的框架~~~

俺知道有人会拍砖的,...哈哈~~~俺这就迷糊去~~~

俺编的程序除PIC外DSP/ARM/MCU都是清一色的C++~~~连Keil的OS上也不例外~~~

网友A:
IAR初始化

   所有C语言编译器,包括IAR、Keil、ADS等等,它们都需要在调用main()函数前,初始化RAM中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等,既把C代码中需要的初始值赋给它们。只不过有些编译器(如Keil)不公开此段代码,有些编译器(如IAR)公开了此段代码,用户可以修改它,或在里面加入进入main()函数之前的东西,如判断单片机是否掉电复位。
   ResetISR()的名称不是固定的,用户可改为其他名称,具体方法请参考我们的uCOS-II IAR模板。

  (zlgarm_zsg)

网友B:
lm3s启动代码

是真的啊。

IAR真的可以不用setup.c.
IAR会自动初始化全局变量。

楼主:
哈哈~~~我还以为是周公的人加的~~~原来是匠人媚媚送的裤子~~

hotpower 发给 程序匠人 于 2008-1-24 11:41:22
: :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2&t=2841256
: : 哈哈~~~估计这是全球首个LM的C++例程~~~菜农又一次跳出了"黄河"~~~
: 先加酷,再拜读。过一段时间我也想学学
哈哈~~~我还以为是周公的人加的~~~

网友C:
哈哈跟着hotpower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