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FPGA_Cyclone_II_EP2C5/EP2C8的频率计

楼主(2008-01-24):
功能描述:按4*4键盘上的1,2,3...号按键可依次测出
 25000000Hz ,12500000Hz ....的分频信号并显示在8个数码管上.
希望和初学者一起学习 163haole@163.com
本设计由以下四个模块组成.
freqtest.v -8位十进制频率计 (顶层模块)
KeyBoard.v -4*4键盘扫描模块 (选择不同的被测信号)
cnt10.v -十进制计数器模块  (测频计数)
scan_led.v -数码管动态扫描模块 (显示测量结果)

/* freqtest.v -8位十进制频率计*/

/* Copyright 2008-2018  */

/*
modification history
--------------------
01a,16jan08,52mcu 163haole@163.com
*/

/*
DESCRIPTION
Cyclone II EP2C5Q208C

*/
module freqtest(clock,freq_input,dig,seg,test,col,row,rstkey);
input clock;  //系统时钟
inout freq_input;  //被测信号时钟
output[2:0] dig; //数码管选择输出
output[7:0] seg; //数码管段输出引脚
output[9:0] test;//输出频率信号,用于测试

output  [3:0]  col     ;
input   [3:0]  row     ;
input          rstkey ;

reg[25:0]counter;  //时钟分频计数器
reg[31:0]freq_result; //频率测量结果寄存器
wire [31:0]pre_freq; //脉冲计数寄存器
reg rst;
wire divide_clk; //1Hz闸门信号
wire clk_scan; //数码管扫描时钟
wire cout1,cout2,cout3,cout4,cout5,cout6,cout7;

assign clk_scan = counter[15]; //动态扫描时钟
assign test = counter[9:0];//输出频率信号,用于测试

reg [31:0] Mega_cnt;
reg[3:0]key;
reg freq_input_r;

//时钟分频进程:分出1hz基准信号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if(divide_clk)
     counter<=26'd0;
   else
     counter<=counter+1'b1;
end

assign divide_clk=(counter>=26'd50000000);//

//锁存测量值进程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if(divide_clk)
       freq_result<=pre_freq;
end

//产生计数器复信号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if(divide_clk)
     rst<=1'b1;
  else
     rst<=1'b0;
end

//产生被测频率信号

//assign freq_input=counter[1];
assign freq_input= freq_input_r;

always @(posedge clock )  //sys_clk 50Mhz
begin

if(Mega_cnt>32'd48)  //50-2
  begin
      Mega_cnt<=32'd0;
  end
else
    Mega_cnt<=Mega_cnt+1;
end

assign clk_1Mhz = Mega_cnt[5];//1Mhz

KeyBoard (.code(key),.col(col),.valid(valid),.row(row),.sys_clk(clk_1Mhz),.rst(rstkey));

always @(key)
begin

   case(key)
       4'd1: freq_input_r=counter[0];//25000000
       4'd2: freq_input_r=counter[1];
       4'd3: freq_input_r=counter[2];
       4'd4: freq_input_r=counter[3];
       4'd5: freq_input_r=counter[4];
       4'd6: freq_input_r=counter[5];
       4'd7: freq_input_r=counter[6];
       4'd8: freq_input_r=counter[7];
       4'd9: freq_input_r=counter[8];
       4'd10:freq_input_r=counter[9];
       4'd11:freq_input_r=counter[10];
       4'd12:freq_input_r=counter[11];
       4'd13:freq_input_r=counter[12];
       4'd14:freq_input_r=counter[13];
       4'd15:freq_input_r=counter[14];
       4'd0:freq_input_r=counter[15]; //762.939453125Hz
       default:freq_input_r=counter[0];
   endcase

end

//8位十进制模块:由8个十进制计数模块构成
//*
cnt10 u1(.clock(freq_input),.rst(rst),.cin(1'b1), .cout(cout1),.dout(pre_freq[3:0]));
cnt10 u2(.clock(freq_input),.rst(rst),.cin(cout1),.cout(cout2),.dout(pre_freq[7:4]));
cnt10 u3(.clock(freq_input),.rst(rst),.cin(cout2),.cout(cout3),.dout(pre_freq[11:8]));
cnt10 u4(.clock(freq_input),.rst(rst),.cin(cout3),.cout(cout4),.dout(pre_freq[15:12]));
cnt10 u5(.clock(freq_input),.rst(rst),.cin(cout4),.cout(cout5),.dout(pre_freq[19:16]));
cnt10 u6(.clock(freq_input),.rst(rst),.cin(cout5),.cout(cout6),.dout(pre_freq[23:20]));
cnt10 u7(.clock(freq_input),.rst(rst),.cin(cout6),.cout(cout7),.dout(pre_freq[27:24]));
cnt10 u8(.clock(freq_input),.rst(rst),.cin(cout7),.cout(),     .dout(pre_freq[31:28]));
//*/
//数码管显示模块
scan_led u9(.clk_1k(clk_scan),.d(freq_result),.dig(dig),.seg(seg));

endmodule

/* KeyBoard.v -4*4键盘扫描模块*/

/* Copyright 2008-2018  */

/*
modification history
--------------------
01a,20jan08,52mcu  modified comment  163haole@163.com
01a,13jan08,52mcu added comment
*/

/*
DESCRIPTION
Cyclone II EP2C5Q208C

*/
module KeyBoard(
       code      ,
       col       ,
       valid     ,
       row       ,
       sys_clk       ,
       rst
                );
 output  [3:0]  col     ;
 output         valid   ;
 output  [3:0]  code    ;

 input   [3:0]  row     ;
 input          sys_clk,rst ;

 reg     [3:0]  col,code;
 reg     [5:0]  state,next_state;

 parameter  S_0 = 6'b000001,
            S_1 = 6'b000010,
            S_2 = 6'b000100,
            S_3 = 6'b001000,
            S_4 = 6'b010000,
            S_5 = 6'b100000;
 reg       S_row ;
 reg [3:0] count,row_reg,col_reg;
 reg       clk2,clk4;

 reg [24:0] Mega_cnt;
 wire       clk;
/**************************************/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rst)  //sys_clk 1Mhz
begin
if(!rst)
  begin
  Mega_cnt<=0;
  end
else
  begin
  Mega_cnt<=Mega_cnt+1;
  end
end

assign clk = Mega_cnt[4];  //clk 1Mhz/2^(4+1)=31.25Khz
/**************************************/

 always @ (posedge clk)   //clk2 clk/2=62.5Khz/2=15.625Khz
 clk2 <= ~clk2;

 always @ (posedge clk2)  //clk4 clk2/2=15.625Khz/2=7.8125Khz  0.128ms
 clk4 <= ~clk4;

 always @ (posedge clk4 or negedge rst)
 if(!rst)
     begin
         count <= 0;
         S_row <= 0;
     end
 else
     begin
         if(!(row[0]&row[1]&row[2]&row[3]))
             begin
                 if(count < 'd4)
                     count <= count +1 ;
                 else
                     S_row <= 1;
             end
         else if(state[5]||state[0])
            begin
                count <= 0;
                S_row <= 0;
            end
     end

 assign valid = ((state == S_1)||(state == S_2)||(state == S_3)||(state == S_4)) &&  (!(row[3]&row[2]&row[1]&row[0])) ;

 always @ (negedge clk) //clk 1Mhz/2^(4+1)=31.25Khz
 if(valid)
     begin
        row_reg <= row ;
        col_reg <= col ;
     end
  else
     begin
        row_reg <= row_reg ;
        col_reg <= col_reg ;
     end

 always @ (row_reg or col_reg or clk)
     case({row_reg,col_reg})
        8'b1110_1110: code = 13;
        8'b1110_1101: code = 9 ;
        8'b1110_1011: code = 5 ;
        8'b1110_0111: code = 1 ;

        8'b1101_1110: code = 14;
        8'b1101_1101: code = 10;
        8'b1101_1011: code = 6 ;
        8'b1101_0111: code = 2 ;

        8'b1011_1110: code = 15 ;
        8'b1011_1101: code = 11 ;
        8'b1011_1011: code = 7;
        8'b1011_0111: code = 3;

        8'b0111_1110: code = 0;
        8'b0111_1101: code = 12;
        8'b0111_1011: code = 8;
        8'b0111_0111: code = 4;
    endcase

 always @ (posedge clk4 or negedge rst) //clk4 clk2/2=15.625Khz/2=7.8125Khz  0.128ms
 if(!rst)
      state <= S_0 ;
 else
      state <= next_state ;

 always @ ( state or row or S_row)
 begin
   //  next_state = state ;
     col =0;
     case(state)
        S_0 :  begin
                   col = 4'b0000;
                   if(S_row)
                       next_state = S_1;
                   else
                       next_state = S_0;
               end
        S_1 :  begin
                   col = 4'b1110;
                   if(row!='hf)
                       next_state = S_5;
                   else
                       next_state = S_2;
               end
        S_2 :  begin
                   col = 4'b1101;
                   if(row!='hf)
                       next_state = S_5;
                   else
                       next_state = S_3;
               end
        S_3 :  begin
                   col = 4'b1011;
                   if(row!='hf)
                       next_state = S_5;
                   else
                       next_state = S_4;
               end
        S_4 :  begin
                   col = 4'b0111;
                   if(row!='hf)
                       next_state = S_5;
                   else
                       next_state = S_0;
               end
        S_5 :  begin
                   col = 4'b0000;
                   if(row == 4'b1111)
                       next_state = S_0;
                   else
                       next_state = S_5;
               end
        default: next_state = S_0;
  endcase
  end
endmodule

/* cnt10.v -十进制计数器*/

/* Copyright 2008-2018  */

/*
modification history
--------------------
01a,16jan08,52mcu  163haole@163.com
*/

/*
DESCRIPTION
Cyclone II EP2C5Q208C

*/
module cnt10(clock,rst,cin,cout,dout);//十进制计数器
input clock;//计数时钟
input cin;//进位输入
input rst;// 复位信号
output cout;//进位输出
output[3:0]dout;//计数输出
reg[3:0]counter; //寄存器
assign dout=counter;

assign cout=cin&&(counter>=4'd9); //进位输出
always @(posedge cloc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counter<=4'd0;//计数器复位
   else if(cin)  //进位输入
   begin
      if(cout)
          counter<=4'd0;
      else
          counter<=counter+1'b1;
   end
end
endmodule

/* scan_led.v -数码管动态扫描  */

/* Copyright 2008-2018  */

/*
modification history
--------------------
01a 15jan08 52mcu solve the dig problem  163haole@163.com
01a,10jan08,52mcu
*/

/*
DESCRIPTION
Cyclone II EP2C5Q208C

*/

module scan_led(clk_1k,d,dig,seg);
input clk_1k;
input[31:0]d;

output[2:0]dig;
output[7:0]seg;

reg[7:0]seg_r;
reg[2:0]dig_r;
reg[3:0]disp_dat;
reg[2:0]count;

assign dig=dig_r;
assign seg = seg_r;

always @(posedge clk_1k)
begin
  count<=count+1'b1;
end

always @(posedge  clk_1k)
begin
  case(count)
     3'd0:disp_dat=d[31:28];
     3'd1:disp_dat=d[27:24];
     3'd2:disp_dat=d[23:20];
     3'd3:disp_dat=d[19:16];
     3'd4:disp_dat=d[15:12];
     3'd5:disp_dat=d[11:8];
     3'd6:disp_dat=d[7:4];
     3'd7:disp_dat=d[3:0];
  endcase
  dig_r = count;

end

 always @(disp_dat)
begin
  case(disp_dat)
     4'h0:seg_r = 8'b00111111;// '0'8'b00000001;// '-'
     4'h1:seg_r = 8'b00000110;// '1'
     4'h2:seg_r = 8'b01011011;// '2'
     4'h3:seg_r = 8'b01001111;// '3'
     4'h4:seg_r = 8'b01100110;// '4'
     4'h5:seg_r = 8'b01101101;// '5'
     4'h6:seg_r = 8'b01111101;// '6'
     4'h7:seg_r = 8'b00000111;// '7'
     4'h8:seg_r = 8'b01111111;// '8'
     4'h9:seg_r = 8'b01101111;// '9'
     4'ha:seg_r = 8'b01110111;// 'a'
     4'hb:seg_r = 8'b01111100;// 'b'
     4'hc:seg_r = 8'b00111001;// 'c'
     4'hd:seg_r = 8'b01011110;// 'd'
     4'he:seg_r = 8'b01111001;// 'e'
     4'hf:seg_r = 8'b01110001;// 'f'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A(2008-03-24):
FPGA_Cyclone_II_EP2C5/EP2C8

楼主用这个片子也是高手了,学习中...

网友B:
飘过~慢慢学习~~

网友C:
原创的东东,鼓励下~~

网友D:
学习中

正在学习,谢谢了

网友E(2008-06-14):
正在学习VERILOG,感谢分享

网友F(2008-09-28):
能否跟我指点下inout怎么用?

能否跟我指点下inout怎么用?谢谢

网友G:
飘过~慢慢学习 c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