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ARM的ISP命令时序

楼主(2008-02-15):
接收到PC发送的'?'
返回"Synchronized\r\n"
再接收到PC发送的"Synchronized\r\n"
返回"OK\r\n"
之后PC没有发送晶振频率,显示
---------------------------
LPC2000 Flash Utility - Hardware Problem
---------------------------
Cannot communicate with test board!
---------------------------
确定
---------------------------

通过监视底层数据,确认了发送和接收的数据无误
是时序做了吗?

网友A:
回复:关于LPCARM的ISP命令时序

 simon21ic:您好!
       建议您更换一个下载软件试一下,如FlashMagic。再观察效果如何?

楼主:
谢谢

Magic Flash总算是有反应了,但是:

之后,根据Datasheet,应该是上位机发送时钟频率,但收到的却是:
getln: R 1073742336 4\r\n
是要从0x40000200处读取4字节
再之后,收到命令J\r\n,这个是要读取器件ID

楼主:
基本搞定了

上位机使用Flash Magic,编程速度>15KB/s,比使用串口快8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