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ADC测量外部电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2-19):
我编写了一个简单的用AD测量外部电压的程序,遇到了问题,希望大家帮忙看看:
我选择Analog System Builder 为Voltage Monitor中的ADC only,输出管脚
adc_result[0]--adc_result[7]与LED相连,实验现象是,输入1.5V时候,灯全亮,输入3.3V时候亮5个,输入5伏时候,灯全亮。

// top_adc.v
module top_adc(CLK48M,rst,voltage_in,VAREF,adc_result,sign);

input CLK48M;
input rst;
input voltage_in;
input VAREF;

output sign;
output [7:0] adc_result;

wire CLK10M;

pll_1 U1(.POWERDOWN(1'B1),
         .CLKA(CLK48M),
         .GLA(CLK10M));

adc U2(.SYS_CLK(CLK10M),
       .SYS_RESET(!rst),
       .VAREF(VAREF),
       .DATAVALID(sign),
       .voltage_in(voltage_in),
       .ADCSTART(1'b1),
       .ADCRESET(1'b0),
       .MODE(4'b0010),
       .STC(8'd7),
       .TVC(8'd2),
       .ADC_RESULT(adc_result)
    );
endmodule

网友A:
把问题详细说明一点

需要自己编写一个状态机来控制ACM的配置,你是不是在adc模块里实现了该代码,如果是,请把该代码帖上来,我帮你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建议使用电压监控的实验

   如果是使用单独的ADC需要配置一些寄存器对ADC初始化,而且要非常清楚ADC内部的寄存器的含义,可以看下Actel FPGA原理与应用书的寄存器介绍,建议在生成ADC是选择带有控制器的ADC,也就是楼主贴的图中的“IP Cores for ADC data......”这样操作是最简单的,可以参考“电压监控的实验”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