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提示design 被锁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8-02-19):
Error: Unable to open the design file: 'FIFO_top.adb'
'BA_NAME' set to 'FIFO_top_ba'

打开以前的工程,点击design就提示如图的~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A:
re

是不是同时打开了两个工程?

网友B:
re

是!
不过以前也打开过就没事,应该是同时打开两个工程,并同时打开了这两个工程的design~
然后后来单独打开一个也不行了~
怎么办呢~呵呵:(

网友A:
re

   注意:一个工程Designer只能打开一个,尽量不要同时打开两个,如果有两个不同的工程,同时打开这两个工程的Designer是没有关系的。像你这种情况重新启动下电脑就可以了

楼主:
哦,谢谢了!下次不会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