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ybox

楼主(2008-02-21):
在我编译 busybox1.2.1的时候,如果选中了 init选项:
就会出现下面的错误:
 CC init/halt.o
  CC init/init.o
/home/leo/web_camera_project/busybox-1.2.1/init/init.o: File truncated
/tmp/ccuqBigY.s: Assembler messages:
/tmp/ccuqBigY.s:1961: FATAL: Can't write /home/leo/web_camera_project/busybox-1.2.1/init/init.o: File truncated
make[1]: *** [/home/leo/web_camera_project/busybox-1.2.1/init/init.o] Error 1
make: *** [all] Error 2

哪位大哥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busybox的版本有点旧

1.9.1都已经是稳定版了

楼主:
2.95.3

但是我的编译器是2.95.3 ,这个编译器编译高版本的busybox会有新的问题的。

网友A:
编译器可以去找Gcc 4.x呀

常用的ELDK不是很好么?
我用ELDK 4.1 编译BusyBox 1.8.2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