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在ARM-Linux系统中加入应用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8-02-25):
如果加入动态链接的应用程序后出现
"Can't resolve symbol ..."
是不是意味着共享库有问题?
盼望有经验的高手给指点指点,如何解决?

网友A:
。。。。

可能:
 1.库的版本有问题。
 2.库之间可能存在互相调用,库不全面问题。

楼主:
多谢db10的指点

这个问题是在编译portmap 6.0时出现的
用uclibc 0.9.27的时候总是会在运行时出这个错,但是我已经把ldd列出来的库都装进目标根文件系统的/lib目录下了
用glibc,同样用ldd把找到的库都做进去,就没问题
没找到问题根源之前,只好先用glibc了,比uclibc大了一倍多

再请教一下,有人用uclibc成功编译过portmap 6吗? 应该用什么版本的编译器和共享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