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道嵌入式系统功夫题

楼主(2008-02-27):
char *buf;
函数verify用于校验buf中头4个字节的内容是不是'ABCD'4个字符
bool verify(char *buf)
{
    uint32 a=0x44434241;
    return ((*(uint32 *)buf) == a);
}
要求函数verify能在各种嵌入式环境中移植。
问题:
1、verify函数正确吗?
2、在什么环境下是正确的?
3、在什么环境下是不正确的?
如果第3个问题列举两类或以上环境,说明你已经有嵌入式开发的中级功力了。

补充:
好像高手们都不屑于研究此类问题,但这可不同于奇技淫巧,它可有效降低产品中潜在的bug,尤其对于嵌入式操作系统或者中间件的作者,意义非凡,你总是希望自己写的操作系统或者中间件能够适应更多的CPU!

网友A:
大小端问题

楼主:
圈圈加油

“如果第3个问题列举两类或以上环境,说明你已经有嵌入式开发的中级功力了。”
看仔细了,两类以上,你已经答对了一类了。

网友B:
对齐问题。

楼主:
dld2加油

又答对一类,看还有没有继续的?

网友C:
毫无价值,从软件工程的角度来看一堆垃圾。

连基本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都不符,更不用说可移植性了。
LZ:嵌入式系统功夫如果在于你所出的那些题也太误导人,太可笑了。还是早些罢了,踏踏实实地埋头看些书干些实事吧。

楼主:
7楼上不要太武断

    这个问题是从一个资深工程师所犯的错误中抽象出来的,而且错误果然作为一个bug潜伏在产品中,运行若干年后爆发,花了巨多的钱才搞定。原来的代码太长,这段代码是临时捏的,可读性是差了点,但还能看懂,不是吗?
    所以,这绝不是茴字写法的问题。我出的这几道题,都是从别人(还好,不是我)犯过的错误中抽象出来的,有些错误还是造成了巨大损失的。这些东西是从实际工作中发现的,书上好像没有。
第一道题的错误原型:有人函数内数组溢出导致母函数局部变量被修改,并戏称发现了一个修改母函数局部变量的方法。
第二道题的错误原型:有一linux熟手(他自认为高手)非要用uclinux做实时应用。

    这几天比较闲,上坛子兴风作浪来了。

网友C:
所以,我说这是一堆垃圾没错啊。

楼主:
垃圾论者,如果你不认为错误是正确之母的话……

吸取错误的教训,可以不犯同样错误。
升华并研究错误,可以不犯同类错误。

网友C:
问题是这错误太低级,更和所谓的“嵌入式系统功夫”无关

甚至于都不能称之为错误,简直是概念混淆。

网友D:
有了第一道题的功底, 试着答一下

分析,

先把基本理论写上:
int *p;     p为指向整型量的指针变量
int *p[n];   p为指针数组, 由n个指向整型量的指针元素组成。
int (*p)[n];  p为指向整型二维数组的指针变量, 二维数组的列数为n
int *p()    p为返回指针值的函数, 该指针指向整型量
int (*p)()   p为指向函数的指针, 该函数返回整型量
int **p     p为一个指向另一指针的指针变量,该指针指向一个整型量
标识符右边的方括号和圆括号优先于标识符左边的"*"号, 而方括号和圆括号以相同的优先级从左到右结合.

阅读组合说明符的规则是"从里向外": 从标识符开始, 先看它右边有无方括号或园括号, 如有则先作出解释, 再看左边有无*号. 如果在任何时候遇到了闭括号, 则在继续之前必须用相同的规则处理括号内的内容. 例如:
int *(*(*a)())[10];
↑ ↑↑↑↑↑↑
7  6 4 2 1 3 5
上面给出了由内向外的阅读顺序, 下面来解释它:
(1)标识符a被说明为;
(2)一个指针变量, 它指向;
(3)一个函数, 它返回;
(4)一个指针, 该指针指向;
(5)一个有10个元素的数组, 其类型为;
(6)指针型, 它指向;
(7)int型数据.
因此a是一个函数指针变量, 该函数返回的一个指针值又指向一个指针数组, 该指针数组的元素指向整型量.

网友E:
还是支持楼主,做老师应该 心态平和点啊

网友D:
接续分析

return ((*(uint32 *)buf) == a);
(*(uint32 *)buf)
*(uint32 *)buf
可以看出, 是把buf强制成指向uint32的指针. 然后又取值.

好, 可以答题了.
1、verify函数正确吗?
一定环境下正确(不用分析也知道..)
2、在什么环境下是正确的?
答: 1, 传递的buf指向的值是4的倍数, 不然就溢出.
  2, ....

djyos 前辈公布答案啊

网友D:
顺便问一下第2道题呢?

这两天没来, 不知第道题在什么地方

网友F:
同感,连数组都可以溢出,谈其它显然是未走先飞了

网友C:
看了12楼更是无语,服了。呵呵,该我罢了。

网友D:
给HWM的一点意见

这些内容都是我收集了好久的, 是实际中遇到的, 不然我也不总结这玩意.

如果你看linux得源代码的话, 你会看到很多这玩意, 比这复杂的还有.

"从软件工程的角度来看一堆垃圾"

现在软件模块化, 快速化, 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对底层编程, 用C, 特别是看高手的C程序, 这些知识还是需要的, 不然, 无法成长为顶级的高手

网友C:
再次无语!

网友D:
那请HWM发表一些实质性的意见

比如, 您认为该如何处理该问题呢?

网友A:
除了常见的大小端问题和对齐问题之外,想不出还有什么问

要是我写程序就一个个比较,干脆。

if((buf[0]!='A')||(buf[1]!='B')||(buf[2]!='C')||(buf[3]!='D'))
return false;
else return true;

网友G:
我也是一个一个的比较然后确定结果

这样程序容易读和理解,但是可能效率和速率不高,但可移植性应该好些

楼主:
我的见解

sinanjj同学:你的语法分析非常正确,只是偏了题,我这道题和前面的几道题都不是语法问题,语法问题书上都有,按HWM同学的建议,看书可矣。第二道题见帖子“再来一道功夫题”。
本题答案:
问题1:由于没有考虑字节序、对齐等问题,故verify函数是错误的。
问题2:在纯8位机小端模式下,或者允许不对齐访问的x86系在CPU,verify函数能给出正确的结果。
问题3:a、字节序的问题,圈圈已经回答了。
       b、对齐问题,d1d2同学已经回答了。
       c、字长问题,对于纯16位或32位(不能以字节寻址)计算机,如Ti的24和28系列cpu,这类cpu的c编译器往往用一个16位或32位字存储一个字符,把字符数组转换成32位数也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就这么多,欢迎补充。

网友A:
最后一类C编译器比较特殊,羚羊16位MCU的C编译器也是如此,

char是16位的。

网友C:
呵呵,如果LZ真的要这样玩的话可用union,一石双鸟(不,一

但实在没有多大意义。

楼主:
难道HWM大侠不知道大名鼎鼎的MISRA C

    MISRA C:2004明文规定不得使用union,不是没有道理的。ucosii就得意地宣称自己99%符合MISRA C,不信你去看看ucosii的代码,要是能找到一条union,我把它吃了。
    这些可是书上有的哟,我按楼上的指示看书了,楼上自己别舍不得。

网友C:
楼主:你都知道MISRA C 2004不支持union,还出这种馊题?

看清了,我说的是“如果LZ真的要这样玩的话”。清楚了没有?若没就再加副眼镜。

网友H:
请教LZ一个问题:uint32是MISRA C 2004定义的标准数据类型吗?

对不起,我没有看过这个标准的文本。

看到LZ给出的题目中出现uint32这样的类型,我知道这不是ANSI-C的标准数据类型,但不知道它是否是MISRA C 2004定义的标准数据类型;如果是MISRA C 2004定义的标准数据类型,标准定义了这个类型的长度了吗?是多少位?

网友I:
LS,这是自己定义的类型,只是为了移植性好而已

楼主:
回平常兄

uint32是自己定义的类型,为了移植方便,当开发环境改变时,需要修改它的定义以确保是32位的,比如在32位系统中,定义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
在16位系统中,定义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至于MISRA C 2004,实际上与我这道题无关,使用union也解决不了本题的问题,union只能解决对齐的问题,字长问题和大小端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也就是说,问题3的三个因素中,只解决了一个。有人提出用union可以解决问题,才借用MISRA C 2004的规定,从侧面证明union不是一个精确和安全的数据类型。

网友H:
如果真的为了可读性和移植方便,应该采用22楼的方法

你可以自定义变量类型,但不宜用在本题的场合。

反对为了程序的精炼或炫耀自己的编程技巧而使用带有歧义性或移植困难的语句;如果一定要用,就必须在该语句的旁边使用更大的篇幅说明语句的适用范围,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ASSERT限定使用条件,如:ASSERT(sizeof(uint32)==32)

楼主:
平常大侠认真读题哦,还有8楼的说明

认真读题,冷静思考,才是平常心。
我本来就是拿了一段错误代码,讨论的也是这段代码错在哪里,并不是如何改正。至于uint32,估计许多玩嵌入式的人都会很熟悉,不会认为是奇技淫巧,而且一目了然,一看便知是一个32位无符号整型数。
siziof(uint32)=4而不是32.

网友J:
误导群众

不要总是来做题,有几个高手是做题做出来的?????
做题也就罢了,为什么总要和什么功力联系在一起????
实在看不惯。。。

难道是考试考多了????

网友K:
讨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义

除非楼主想做学术研究.

网友C:
to LZ:我说的一石二鸟可是实实在在的。

继续蹲马步吧,有你练的呢。

网友D:
总结一下

char *buf;
函数verify用于校验buf中头4个字节的内容是不是'ABCD'4个字符
bool verify(char *buf)
{
uint32 a=0x44434241;
return ((*(uint32 *)buf)==a);
}
要求函数verify能在各种嵌入式环境中移植.
问题:
1,verify函数正确吗?
2,在什么环境下是正确的?
3,在什么环境下是不正确的?
答1: 由于没有考虑字节序,对齐等问题, 故verify函数是错误的.
答2: 在纯8位机小端模式下, 或者允许不对齐访问的x86系在CPU, verify函数能给出正确的结果.
答3: a,字节序的问题(大小端问题). 在几乎所有的机器上, 多字节对象被存储为连续的字节序列, 对象的地址为所使用字节序列中最低字节地址. 某些机器选择在存储器中按照从最低有效字节到最高有效字节的顺序存储对象, 这种最低有效字节在最前面的表示方式被称为小端法(little endian)(e.g.:Intel处理器上运行Linux,NT); 某些机器则按照从最高有效字节到最低有效字节的顺序储存, 这种最高有效字节在最前面的方式被称为大端法(big endian)(e.g.:Sun Microsystem UltraSPARC运行Solaris).
b,对齐问题. 传递的buf指向的多字节对象的长度是4的倍数.
c,字长问题. 对于纯16位或32位(不能以字节寻址)计算机, 如Ti的24和28系列cpu, 这类cpu的c编译器往往用一个16位或32位字存储一个字符, 把字符数组转换成32位数也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网友L:
细节问题

这是细节问题,应该不能完全代表一个工程师的水平吧?最多实践一下了。
哈哈。

楼主:
有自信,就不怕出题

    这几个问题,出不出题倒是次要的,要知道,这几个问题都是从自己或别人的实际工作中提炼出来的,并不像35楼说的学术研究,研发工程师好好研究对做好产品其实是很有帮助的,把自己的经验拿出来分享,并且先思考以后再得到答案,或者从答对题中获得成就感,有何不可?
    能者为师敢为师,不敢为师假谦虚。我儿子上幼儿园没多久,天天挂在嘴边的是“嘿嘿你真棒,自信我会比你棒”,人长大了,也应该保持这份自信才好。
    然人各有长短,敢为师者,必敢于为学,再菜的问题,我也敢问,从不怕人笑我菜鸟;再不成熟的观点,也敢于提出来,从不怕别人议论。同样,我也从不笑别人菜鸟,从不骂别人垃圾,从不称别人为初学者,同样也不喜欢张口闭口说别人菜鸟的人,或者自以为了不起挂起来卖的人。
    是的,把这几道题跟“功夫”联系在一起,有些夸张,有骗眼球的嫌疑,mikesullen大侠说的对,接受批评,下次不了。

网友C:
既然LZ这么“自信”,就再次跟你讲讲吧。

你出的第一道题和所谓的“母函数和子函数”实在没啥关系。数组访问超界的破坏力远比篡改所谓的母函数内部变量更可怕(虽然破下界一般不会出现LZ所说的情况)。至于硬要以此杜撰出一个所谓的访问母函数内部变量的方法更是有混淆概念之嫌。另外关于母函数和子函数的关系在语法关系上并不存在(只是一种临时的调用动态关系),如果存在递归函数又如何区分“母子”关系呢?,语法上只存在有从属函数的关系(见PASCAL)或函数的继承关系(见C++)。

你出的第二个问题,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把它们捏在一块更是混淆视听。若你真的要搞清楚它们的关系可以看一下Linux和RT-Linux的核心差异,但若你要真的想去了解“硬实时”推荐你一个真正的玩意儿--ThreadX。

至于你所出的第三个题目,不用看内容,就其形式就是不可取的。若不用注释能一眼看出“ABCD”吗?况且其中还存在有歧义(大小端的二义性)。另外强行指针类型转换又是一大忌。所以这不是垃圾是什么呢?

最后要说明的是用union确实可以解决你所出的第三题所涉及的大小端和对齐问题,这叫“以毒攻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