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下载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大家帮忙

楼主(2008-02-28):
JTAG, ic, AN, ce, ev
Error: Unexpected error in JTAG server -- error code 35
或者是
Error: Can't configure device. Expected JTAG ID code 0x020A30DD for device 1, but found JTAG ID code 0xFFFFFFFF.
或者是
Error: Can't Blank-Check device number 1
或者是
Error: Can't recogniz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
基本上就是这几个错误轮着来  出现这个  你重新写就显示另一个。。。

我的芯片型号选的和板上是一样的啊  而且管脚的电压我也量了  该是3.3V的是3.3V该是1.2V的是1.2V  线我也换了新的  还是这样  晕了。。。。。。。

网友A(2008-04-09):
re

先确定cable有没有问题,看是不是太长。
再看看原理图的连线是不是有问题,有些Pin脚有没有接错。
其实确认板子焊得有没有问题。
这三种情况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B:
估计芯片引脚接触不灵

我原来也出现Can't recogniz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重新焊了配置芯片就好了

网友C:
系统进程里有jtagserver.exe么?

貌似如果这个进程没有打开的话会出现jtagserver错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