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做FIFO时的一个小问题~ 使用MAX+PLUS2

楼主(2008-02-29):
显示错误:
unsupported  feature error:aggregates are supported only for types that map to an array of bits.
错误出现在一个循环里面
for i in 7 downto 0 loop
  fifo(i)<=(others=>'0');在这一行显示错误
end loop;
fifo(i)为std_logic_vector(8 downto 0)
用的是MAX2~

楼主:
我把赋值直接改成给“000000000"就通过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在下面虽然没有循环,但是仍然可以通过(others=>'0')赋值给std_logic_vector类信号的~

网友A:
fifo(i)<='0';

或者fifo(8 downto 0)<=(others=>'0');

楼主:
恩,试一下~
但是俺已经用了loop了啊~
满奇怪~

楼主:
3楼的试了,不行~

网友B:
maxplus不支持数组?

maxplus不支持数组?

楼主:
回六楼

貌似不是不支持数组~

好象是在LOOP里面不支持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