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程序求救

楼主(2008-03-02):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chufa2 is
port(a:in std_logic_vector(0 to 31);--被除数
     b:in std_logic_vector(0 to 31);--除数
     c:inout std_logic_vector(0 to 31));--商
end chufa2;

architecture abc of chufa2 is
signal c1:std_logic_vector(0 to 31);
begin
 process(a,b)
 variable b1:std_logic_vector(0 to 32);
 begin
   if b="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then --b为全0
   c<=(others=>'1');
   elsif a<b then c<=(others=>'0');
   else
        c(1 to 31)<=(others=>'0');
        c(0)<='1';
        b1:='0'&b;
        l1: loop
           b1(1 to 32):=b1(0 to 31);--除数左移
           b1(0):='0';
           c(1 to 31)<=b1(0 to 30);--商*2
           c(0)<='0';
        exit l1 when a<b1;
       --end if;
        end loop l1;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bc;
求救:为什么每次用quartus编译都出现
Error (10536): VHDL Loop Statement error at chufa2.vhd(20): loop must terminate at or before 10000 iterations

网友A:
意思说你循环次数太多吧~

网友B:
loop must terminate at or before 10000 iterations

循环必须在10000次的时候或者之前停止

看来是你的循环次数太多了  应该修改程序

网友C:
新手路过!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