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1关于ADS添加stdio.h问题

楼主(2008-03-03):
请问下,我在ADS中用到了sprintf()于是就添加了"stdio.h"结果就编译不了,提示<argument 1 to 'sprintf'>:implicit cast of poniter to non-equal pointer.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但是我不加头文件就可以编译

网友A:
LPC2131

liuyu305  您好:
请您稍等,正在处理中!

                          on duty:zlgarm_zhanghuping

楼主:
忘了说了

不好意思,忘了说了,我是用的2142的模板,不过应该这里没区别吧

网友A:
lpc2131

liuyu305 您好:

    没有发现您说的问题,您可以先用光盘中的该例程实验,如果仍有问题,可以尝试重新安装一下ADS1.2。
                         on duty:zlgarm_zhanghu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