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2.5能实现擦除吗?

楼主(2008-03-06):
CD, ic, TE, se, TI
我用的是pic18f6720,这个芯片有Code Protect功能。手册上是这样讲的“Code protected bits are only set to '1' by a full chip erase or block erase function. The full chip erase and block erase function can only be initiated via ICSP or an external programmer.",我的理解是:一旦设置了代码保护,只能通过全部擦除的方式解除,并且全部擦除也只能通过ICSP或者外部编程器实现。

那么PIC-ICD2.5算不算外部编程器呢?我用它怎么擦不掉呢?还是**作有问题?如果它不是请推荐一个常用的编程器。谢谢!

网友A:
ICD2可以擦除任何PIC的FLASH芯片

ICD2.5是国内一些小单位自己做的,但基本还是跟ICD2一样,应该也可以擦除.你可能设置错了,或者在线编程,电路的问题导致ICD2工作不正常

楼主:
显示擦除成功但未成功

我在Programmer--Erase Part执行擦除,结果显示擦除成功,但再次执行Read target device时,Configuration bits里Code Protect那里仍然显示Enabled,是未成功的。
另外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我的ICD2.5烧写时不能给目标板提供电源,就是说我的硬件必须有自己的独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