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aduc848,写不进程序。请帮忙。。。

楼主(2007-01-08):
第一次用aduc848,写不进程序。请帮忙。。。

一直写不进去程序。
用ADI的wsd调试时候报错couldn't reset the device

按照datasheet的样子接的图。reset引脚接地电阻选的2.2k。只是不知道那个NORMALLY OPEN是什么意思,是手动复位么?如果要接成上电复位该怎么接呢?

根据资料上介绍,芯片内部有POR(上电复位电路)。我是直接把VDD接到RESET引脚上的。不对么?

还请用过的弟兄们帮忙。不吝赐教。

网友A:
那是说明

那个跳线在ADuC848运行的时候是断开的,当跳线接上时,ADuC848进入复位,当跳线再次断开时,完成复位,重新运行。那个跳线反映到实际硬件电路中就是一个普通的按键了

网友B(2013-06-22):
用keiluvision4 直接串口下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