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最有效。。

楼主(2007-01-11):
ic, ST, logic, se, rc

一段VHDL程序,有可能同时写同一信号出错。。寻求有效简单解决方法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main is
    generic(width:integer:=5);
    port(
         data:in std_logic_vector(width-1 downto 0);
         clk:in std_logic;
         write:in std_logic;
         pulse:out std_logic
        );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behave of main is
signal curcnt,cnt:std_logic_vector(width-1 downto 0);
begin
    process(data,clk,write)
    begin
        if write='1' then
            curcnt<=data;
            wb:='0';
        end if;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cnt<=cnt-1;
            if cnt=1 then
                pulse<='1';
                cnt<=curcnt;
                curcnt<="00001";    --出问题就是这了。。可能同时写一个信号;

            else
                pulse<='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e;

网友A:
个人感觉

你这个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混合在一块,不太好吧

对于以上两个写current,应该有个优先级,比如说把we作为高优先级,这样的话总是让它在不写的时候才进行计数器写!

你这样写程序,应该编译通过不了的,而且还有个wb不知道干什么的!
改成这样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main is
    generic(width:integer:=5);
    port(
         data:in std_logic_vector(width-1 downto 0);
         clk:in std_logic;
         write:in std_logic;
         pulse:out std_logic
        );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behave of main is
signal curcnt,cnt:std_logic_vector(width-1 downto 0);
begin
    process(data,clk,write)
    begin
        if write='1' then
            curcnt<=data;
  --          wb:='0';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cnt<=cnt-1;
            if cnt=1 then
                pulse<='1';
                cnt<=curcnt;
                curcnt<="00001";
            else
                pulse<='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