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与keil整合构建的单片机虚拟实验室

楼主(2007-01-15):
  利用PROTEUS与keil整合构建单片机虚拟实验室,解决了传统单片机教学中以理论为主实践少,且实践以验证实践为主;学校设备落后的问题。使得每个学单片机的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实验室”。

        下面我具体介绍一下,如何来构建自己的单片机实验室:

         1.首先,安装PROTEUS和keil软件。

         2.把PROTEUS\MODEL目录下VDM51.DLL文件复制到keil安装目录的\c51\bin目录中

         3.修改keil安装目录下的TOOLS.INI文件,在c51字段中加入TDRV5=BIN\VDM51.DLL(“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并保存。

          注:不一定要用TDRV5,根据原来字段选用一个不重复的数值就可以了,引号中的名字可随意写。

          4.运行PROTEUS,画出要设计的电路图,在debug菜单中选择Use  Remote  Debug  Monitor选项。

          5.在keil中编写相应的程序代码。

          6.在keil中Project菜单中选择Options for target'target 1'选项.

          7.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debug选项卡,选择用硬件仿真,在右上方的下三角按钮选择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

           8.单击SETRING按钮在HOST中写127.0.0.1;在PORT中写8000;单击OK按钮。

           9.在keil中调试程序,在PROTEUS中观察结果。

           完成以上几步,那么恭喜你有了自己的单片机实验室了。

以上是PROTEUS6.7的构建。6.9的有所不同,以后在说

网友A:
..

没Proteus 下阿..
到处都封了.

网友B:
LZ,转贴请注明!

这是网络上的基本道德哦

网友C:
LZ用的是正版吗?

否则别露面

网友D:
好象有试用板的

网友E:
proteus

试用版本就有很多功能,只是不能打印和存盘,做虚拟试验室还算不错。

这几天试用了一下,对于我来说,软件功能还很不够用。

6.9版本和Keil连接,直接到官方下载一个补丁就可以,不过做完补丁后,要修改一下系统。

楼主(2007-05-15):
我的是db

呵呵,不要找我打官司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