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内部的RTC不用,引脚应该怎样连接?

楼主(2007-01-17):
XTIrtc AI 32 kHz crystal input for RTC. If it isn’t used, it has to be High (VDDRTC).
XTOrtc AO 32 kHz crystal output for RTC. If it isn’t used, it has to be Float.
晶振引脚没问题

RTCVDD P RTC VDD (3.0V, Input range: 1.8 ~ 3.6V)
This pin must be connected to power properly if RTC isn't used.

RTCVDD应该如何接啊?怎么才算properly?

网友A:
re:

使用RTC时,一般是将电源(or bat)连接个大点的电阻连接到VDDrtc。

所以你也可以这么做,只不过是没电池而已罢了。

楼主:
谢谢foyyof,电压用3.3V应该OK吧。

谢谢foyyof,电压用3.3V应该O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