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gdb调试问题(已有多人遇到,但都没有解决,请关注)

楼主(2007-01-17):
你好:
    我用的开发板是SmartARM2200。采取gdb+gdbserver的方式进行调试程序。连接开发板后,宿主机输出提示信息:
Remote debugging using 192.168.1.15:2000
0x1610050 in ?? ()
开发板串口端口输出提示信息:Remote debugging using :2000
可当我在宿主机输入(gdb) run,产生提示信息:
The program being debugged has been started already.
Start it from the beginning? (y or n)
我输入y后,系统提示Starting program: /home/**/hello/hello.gdb
You can't do that without a process to debug.
开发板串口提示:Killing inferior
               sh 82: Child 84 died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谢谢了!!

网友A:
顶 以前碰到过

网友B:
re:

uClinux在ARM7上的gdb调试工具不完善。
可以到网上寻找新的版本试试。

楼主:
谢谢!

是不是说现在使用SmartARM2200光盘提供的开发板的uclinux内核,一定会产生以上问题;必须使用新版本的uclinux的gdb调试工具(重新编译,重新下载内核)才能解决?有没有变通的方法,即使用现有版本规避以上问题,进行gdb调试。

楼主:
只有自己顶自己了,期待周工的回复!谢谢!

网友A:
呵呵

 不是已经回了嘛!
 变通的办法:其实就是带GDB那又怎么样,板子上没有文件,没有编译环境,发现问题还是要重新编译...麻烦.俺的办法,是在PC上用模拟GDB调试,能找到不少问题,等模拟调试完了,再用打印的方式在板子上跑,基本上能OK,跟在板子上用GDB调试发的时间差不多少.希望我说的对你有帮助.
 还有一个很好办法,鼓动你们公司去买仿真器,带linux调试的仿真器,调试时那才叫爽!

楼主:
谢谢!

准备买个linux仿真器。祥佑的怎样?你用的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