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se仿真

楼主(2007-02-02):
# ** Error: $MODEL_TECH/../vhdl_src/std/textio.vhd(18): Unknown identifier 'read_mode'.
# ** Error: $MODEL_TECH/../vhdl_src/std/textio.vhd(18): (vcom-1112) FILE declaration using 1076-1993 syntax. Recompile using the -93 option.
# ** Error: $MODEL_TECH/../vhdl_src/std/textio.vhd(18): VHDL Compiler exiting
# ** Error: D:/Modeltech_6.0/win32/vcom failed.
# Executing ONERROR command at macro ./add.ado line 11
ERROR: VSim failed to simulate annotated testbench
哪位帮忙看一下这些都是什么错误怎么解决啊多谢了!

网友A:
楼下的谁知道回答一下

检视一下你的代码
如果不是太复杂
就是一些简单的语法错误

楼主:
代码没问题,因为前几天仿过

代码没问题,因为前几天还仿过.ise里调用modelsim仿真时出的.

楼主:
那位帮忙看一下吧多谢了

那位帮忙看一下吧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