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里用汇编写好程序后为什么不能生成目标文件(HEX)AT89C52

楼主(2007-02-12):
在keil里用汇编写好程序后为什么不能生成目标文件(HEX)AT89C52
汇编通过了,没有错误,可他说:

创建目标 'Target 1'
PA51汇编 STARTUP.A51 ...
PA51汇编 111.ASM ...
PA51汇编 01.ASM ...
连接 ...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05 - SN: Eval Version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87 - 2007
"STARTUP.obj",
".\111.obj",
".\01.obj"
TO "000"
*** FATAL ERROR L210: I/O ERROR ON INPUT FILE:
    EXCEPTION 0021H: PATH OR FILE NOT FOUND
    FILE: .\111.obj
目标未产生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编译模式选择large看看

网友B:
_

在总项目那里按右键选第一个,在OUTPUT那里把创建HEX打上勾.

楼主: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网友C:
重新下个KeilC51 v8.06~~~

网友D:
文件路径太深或非法?

楼主:
解决了

结果是文件路径太深了,直接保存在D盘就可以了,谢谢了

网友E(2014-07-03):
我试了,是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