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Labview设计的高人在吗?

楼主(2007-02-27):
大家好:
    想请教一下LABVIEW中如何完成多个按键的单一选择?如:三个按键分别为"上升'"下降'"停止'.当按下"上升'后再按"停止'能把"上升'回位.

网友A(2010-11-23):
用LabVIEW自带的“单选按钮”

网友B:
有3选1的按钮

网友C:
。。

记得网上看过,是有单选的按钮的。
也可以自己做的啊。
按下某个时,让其它按钮值为“1”,就弹起了。

网友D:
直接使用单选控件。
把里面的选项框布尔控件换成你所需要的按钮布尔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