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中,AT89S52是没有这个东东的.......

楼主(2007-02-28):
用KEIL选择AT89S8252时在Options for target 'tartget1' 下target选项中有use multiple DPTR register双指针选项。但是选AT89S52时就没有这个选项,89S52也是双数据指针啊?为什么没有呢?那我怎样用它的双指针呢?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楼主:
有的

资料上写着Dual Data Pointer

网友A:
哦....好象是有。不过我从没用过。

网友B:
没有双DPTR吧 好像 我记得

网友C:
有,但是不能同时使用

楼主:
请教zbmzy

不能同时使用吗?那还有什么意思呢?要怎样使用啊?请教zbmzy!!先谢过

网友D:
可能硬件做上去了,但KEIL没考虑进去

可能硬件做上去了,但KEIL没考虑进去的原因吧。不过我也没注意到有双指针这回事。我原来用伟福,伟福就没有提及这回事。

楼主:
有没有那位大侠用过?

网友E:
硬件操作时默认的吧

不用自己操心吧

网友F:
怀疑KEIL C不支持89S52双DPTR?

#pragrma MODA2,
#pragrma NOMODA2
Object Enable or disable dual DPTR register support for Atmel 82x8252
and variants.

#pragrma MODDP2,
#pragrma NOMODDP2
Object Enable or disable dual DPTR register support for Dallas
Semiconductor 320, 520, 530, 550 and variants.

#pragrma MODP2,
#pragrma NOMODP2
Object Enable or disable dual DPTR register support for Philips and
Temic derivatives.

KEIL C不支持89S51双DPTR?
试试
#pragrma MODDP2  或
#pragrma MODP2   或
#pragrma MODA2  行不行?

网友G: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资料上说,只要设置AUXR1(0xA2)bit0位,就可以切换DPTR0和DPTR1,可是在Keil软件仿真下,没有反映.

网友H:
Keil C51可以支持NXP半导体P89V51系列的双DPTR功能

NXP半导体P89V51RB2/RC2/RD2特性简介:
●完全兼容Intel 80C51
●40MHz主频,6-Clock双倍速模式
●16/32/64KB Flash,支持ISP/IAP
●1KB 片内RAM
●UART/SPI/WDT/PCA/双DPTR
●4个中断优先级,掉电可唤醒
详见:http://www.zlgmcu.com/philips/80c51/P89V51RD2.asp
报价:http://www.zlgmcu.com/help/sell.asp(请直接咨询销售人员)

在用Keil C51编程时,如果找不到P89V51器件,可以用P89C51RD2xx代替。打开“Option for Target...”设置,勾中“Use multipl DPTR regist”项,即可启用双DPTR功能。

网友I:
若keil菜单没有双指针选项,即使加上#pragrma MODDP2

 要keil针对此优化,估计很难,不同的单片机可能访问不同。要是keil不支持双指针,要软件仿真就要编写自己的dll仿真函数了。

网友C:
只能自己控制

只能设置AUXR1(0xA2)bit0位,切换DPTR0和DPTR1,在程序中

网友I:
这个我试过,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