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zlgARM等:AXD如下信息如何解决(已解决)

楼主(2007-03-07):
ARM, lg, se, TI, AC
弹出对话框:
AXD
---------------------------
The session fi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小鱼儿\default-1-2-0-0.ses' could not be loaded.

看到此信息就无法连接ARM2294,每次进AXD都必须重新设置“Configure Interface”为“ATTACH:Connect according to target properties”

这样就只能调试下一次,再下一次又出现同样情况,又得重新设置

经查,C:\Documents and Settings\小鱼儿\default-1-2-0-0.ses始终是存在的

请问如何解决,在线等,谢谢诸位了!

楼主:
已自行解决

工程目录最好不要包含汉字或过深目录

网友A:
如何解决EasyARM2131的开发版中的问题

我用的是EasyARM2131的开发版,我在安装EasyJTAG仿真器的时候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DBT Warning 00139:Connecting would halt the processor",这个问题书上有提示,现在已经解决;
第二个问题是:"DBE Warning 00041: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ed",这个问题不知如何解决,,,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的仿真器就没法用!
  在这请求帮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