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c/os移植到smart2200出现了问题

楼主(2007-03-08):
我使用的是smart2200开发板
在做ARM嵌入式系统试验教程(二)第三章,第一个实验“基于uc/os-II的基础实验“是出现了一些编译错误,请问是哪方面出现问题?

我是按照书上一步步做的,其中uc/os-II2.52源码我是在网上找的。
部分错误如下:
Error   : (Serious) C2857E: #include file <os_cpu.h> wouldn't open
ucos_ii.h line 19

Error   : (Serious) C2857E: #include file <os_cfg.h> wouldn't open
ucos_ii.h line 20

Warning : C2206W: Undefined macro 'OS_TICK_STEP_EN' in #if - treated as 0
ucos_ii.h line 128

Warning : C2206W: Undefined macro 'OS_EVENT_NAME_SIZE' in #if - treated as 0
ucos_ii.h line 254

Warning : C2206W: Undefined macro 'OS_FLAG_NAME_SIZE' in #if - treated as 0
ucos_ii.h line 272

Warning : C2206W: Undefined macro 'OS_MEM_NAME_SIZE' in #if - treated as 0
ucos_ii.h line 321

Warning : C2206W: Undefined macro 'OS_TASK_PROFILE_EN' in #if - treated as 0
ucos_ii.h line 458

Warning : C2206W: Undefined macro 'OS_TASK_NAME_SIZE' in #if - treated as 0
ucos_ii.h line 466

Warning : C2206W: Undefined macro 'OS_TICK_STEP_EN' in #if - treated as 0
ucos_ii.h line 524

Warning : C2206W: Undefined macro 'OS_EVENT_NAME_SIZE' in #if - treated as 0
ucos_ii.h line 560

网友A:
会不会是你源码还有移植代码等放的目录不对?

  另外目录也别用中文名字。去看看配套光盘里的例子,那里面的例程的目录配置就是正确的,uCOSII、移植代码、PC代码都是放不同的目录里的,目录名也是规定好了的。

楼主:
目录是对的

谢谢!
我是把光盘中的实验拷下来,并把uc/os的源代码放进在source文件夹中
最后打开project工程文件,进入ads,进行编译时就出现问题了。
请问一下,是不是源代码有问题啊?

网友B:
re

源代码是没有问题的。我也做过ucos,现在也一直在做。用的也是这个平台。是不是你的目录下面有中文啊,最好目录都用英文。把project生成的文件删掉(比如project叫GPS,文件中编译后会有个GPS_DATA)如果你copy过来,这个有时候也是有影响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各位的帮助!
uc/os源码我是在网上下的,有点问题
最后我到南京周立功求助,技术人员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此非常感谢他们的技术支持,服务态度也很好。

网友C:
那里可以得到完整源代码?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用的是EASYARM2131

网友D:
RE

我们已经提供了uc/OS ii到芯片的移植接口部分,这部分代码是在随机光盘里的。
uc/os 源代码可以去uc/os的官网下载。

网友C:
問題解決了,是UCOS版本問題

不過我要是用2.51版的會有什麽問題嗎?同樣可以編譯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