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3.6V升压到DC4.5V该用什么IC?

楼主(2009-08-06):
请教,DC3.6V升压到DC4.5V该用什么IC? 比较便宜而且外围电路简单!
想用3节1.2V的干电池串联成3.6V 然后升压到DC4.5V,电流小于200mA, 请问用什么IC芯片比较便宜而且外围电路简单!具体电路图是怎么样的?

随便问下,用升压IC升到4.5V,这个4.5V是不是直接IC管脚上直接引出就行了?

我是新手,希望大家帮我解答下,最好能给个电路图! 万分感谢!

我的邮箱:jokshuai@126.com

网友A:
最便宜的当属34063了,有很多厂家生产,几毛钱一片。
开关电源输出不是像线性电源那么简单,需讲究纹波抑制,具体跟所用芯片相关。

网友B:
34063 具体电路看datasheet

网友C:
最好不要用34063,效率可能难以提高,
SP6690/SP6691之类的可能更适合于这种低电压工作,
而34063可能应用于12V升到24V这类的应用更合适。

楼主:
我去查查SP6690的资料看看!

网友A:
呵呵,一分价钱一分货,34063是1980S初的设计,恐怕比很多网友的年龄都大,性能当然可想而知,价格便宜是其还存世的唯一理由。

网友D:
电池供电可以找静态电流小的升压IC,现在很多的,价格也不贵。BL8530,BL8532上海贝岭的。你可以搜一下LED升压芯片,看看有没有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