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音频信号的平衡转非平衡芯片

楼主(2009-08-06):
求音频信号的平衡转非平衡芯片型号,谢谢了

网友A:
LM324,可以做4路

网友B:
任何适用于音频放大的常规运放都行,当然也包括LM324,根据所需音频保真度选用,但用运放的话需正负电源供电,没有正负电源的话用音频变压器也可,如果音源与后级电路是非共地结构,要求不高时可直接当单端信号处理,也可以分别用两个耦合电容隔直后,一端直接接地,另一端接后级输入。当然,严谨的设计应该基于运放,特别是有严格EMC品质要求、音质要求或音频传输线较长时。

网友A:
“但用运放的话需正负电源供电”这话好像过分了点。

网友C:
运放就是个标准的平衡转非平衡的设备啊...
单电源也可以用的,满足输入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B:
能不能用单电源,主要看前级差分信号的性质,如果共地的话,其差分输出往往对地呈正负对称性质,这时必须用正负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