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关于D触发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8-06):
如图所示由两个D触发器组成,R_CTRL受控制,可以呈现高电平或者低电平,请问CLK输入时钟脉冲,Q10输出怎样呢?

网友A:
这应是一个典型的分频器

网友B:
呵呵,楼主数电没学好,得好好找本书看看

这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

楼主:
可能是我的基础比较差吧,但是我始终有点不明白这个电路,我从网上找的四分频电路都是下面这样的。
我这个和下面的一样嘛?当R_CTRL=1时是怎样的呢??望指教!

     ┌─────────────┐        .
.     │     ┌─────┐ │        .
.     │ ┏━━━┻━━━┓ │ │        .
.     │ ┃   R   ┃ │ │        .
.     └─┫D     Q┣─┼─┼─┐      .
.       ┃       ┃ │ │ │      .
.[CP>───┫CP   -Q┣─┼─┘ │      .
.       ┃   S   ┃ │   │      .
.       ┗━━━┳━━━┛ │   │      .
.           └─────●   │      .
.                 │   │      .
. 用CD4013双D触发器    ┷   │      .
. 做脉冲4分频电路。      GND  │      .
. §文本逻辑电路图№1§          │      .
.    ┌────────────────┘      .
.    │┌─────────────┐        .
.    ││     ┌─────┐ │        .
.    ││ ┏━━━┻━━━┓ │ │        .
.    ││ ┃   R   ┃ │ │        .
.    │└─┫D     Q┣─┼─┼─[CP/4> .
.    │  ┃       ┃ │ │        .
.    └──┫CP   -Q┣─┼─┘        .
.       ┃   S   ┃ │   ┌────┐ .
.       ┗━━━┳━━━┛ │   │版权没有│ .
.           └─────●   │欢迎翻版│ .
                                        │   │无限拷贝│ .
                         ┷   │请勿涂改│ .
                                     GND  └────┘ .

网友C:
楼主的图是带清零功能的分频器。

网友D:
画下波形就很清楚了,2x2,4分频。

网友E:
学习。。。。。。。。。。。。

画个波形。。。。。。。。。。。。。。

网友F:
看来我的基础知识也是不行啊

网友A:
不清楚的可以动手做个板试试,现在仿真软件这么多,可以仿真看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