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征文活动]上拉电阻漏电调试

楼主(2009-08-06):
本人是个新手,从事MTK手机研发工作一年,经常喜欢在21ic网站潜水,今天看到侃单片机里这个帖子,不由得摩拳擦掌,就由我一个菜鸟也来发一篇**吧,抛块砖!呵呵!各位前辈大侠看后指证!
问题发现:公司的一个手机项目经试产后,发现部分机子在待机的时候有20多毫安漏电现象!在此说明一下这个项目的硬件配置哈,基带部分MCU用的是MTK6225,电源管理芯片当然就是MTK6305,蓝牙RDA5868,FM芯片RDA5802,Flash用的是ST7050,模拟电视芯片用的是泰景的二代芯片!射频部分就是MTK6139+RDA6212做双频,也就是GSM900+DCS1800!
问题分析:1:软件,考虑到这个项目是带模拟电视芯片的,以前就出现过模拟电视芯片的I2C地址没有去配,导致出现漏电情况,遂立马去看是不是这个问题,结果是遗憾的,配了!那再仔细检查了基带的GPIO口和其他的I2C,发现都配好了!暂时排除是软件问题!
2:考虑硬件,漏电在硬件方面首先想到的是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出了问题,工作不正常导致的,遂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出来的几路供电,发现VDD,VCORE,AVDD,VMEM,VRTC,VCXO,VSIM电压都正常,这个地方没漏电啊,难道是基带附带的芯片出问题了?这个项目与之前的项目不同地方就是加了一个模拟电视功能!加了这个功能我们动了什么呢?忽然想到当时发现模拟电视芯片的I2C默认地址跟RDA5868I2C默认地址冲突,改了RDA5868I2C的地址!由于RDA5868有两个角,分别是第3435pin,即MA[5]MA[6]是来确定I2C地址!默认地址是把这两个pin拉低就可以了!现在是把MA[5]加了一个0R的上拉电阻,由VDD上拉了!难道是这个地方漏电了,得,先把5868拆了看漏电不!拆下,上电,惊喜,不漏了,果然这个地方漏电了!哈哈,问题找到啦!
问题解决:看来这个地方直接上拉是不行的,得加个上拉电阻,得,就10K吧,添上上拉电阻后,再次看下待机电流,确定不漏了!哈哈,搞定!
感想:芯片的控制脚慎用上拉和下拉,尤其是直接上拉,虽然是我们常用到的,但就是经常不注意,就那么不起眼,就很有可能会出现漏电现象!
后续:公司这个项目量产时,这个地方还是出了问题,原因是10K电阻弱了点,还是有问题出现,后改为100K,整狠点,暂时尚未再次发现问题

网友A:
看来每个人都有他的精彩故事

楼主:
呵呵,谢谢匠人提点!

网友B:
先支持再看贴

网友C:
呵呵,经验之谈,不错.
芯片都应该有官方典型应用电路的吧.电路推荐用多大的上拉串联电阻呢?芯片内部应该有个上拉电阻吧,不然如何检测到低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是的,好像是30R的内部上拉电阻,官方推荐的是0R的外接上拉电阻,平常如果不带模拟TV功能的话,都是拉低选择默认I2C地址的!

网友C:
肯定是30R吗?这么低,那下拉接地得多大的电流呀!
如果真是内容用30R上拉,那外接10K或100K与其并联,根本起不了作用的.

楼主:
8# 古道热肠 之前我好像听一位同事说过,但后来我仔细看了RDA5868的规格书,发现他并没有给内部的一个结构图,有可能是我听错了!呵呵!在这我还有一点不明白,请大侠赐教,呵呵!为什么外接上拉电阻要与内阻并联呢,为什么不是串联呢?如果是并联的话,怎么并都会比所并的外接电阻小,如果内部已经有了高阻值电阻,它会漏电吗?如果是我所说的30R,肯定是起不到作用!我对芯片常规的内部结构还不是很了解,呵呵!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谢谢大侠!

网友D(2009-09-12):
如果说漏电流是通过上拉电阻的电流,那就是内部下拉而非上拉了,不知道该IC的VDD是多少,假设VDD=3.3V,则下拉电阻R=3.3/0.02=165.如果上拉100K,那该IO的分压V=165/(165+100000)*3.3=0.005V,这么低的电压怎么可能使该IO为高电平??

楼主(2009-12-28):
呵呵,不好意思,好久了才看到你的这个帖子,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想过没有,我量的漏电流是VBAT对GND有20ma的漏电流,不是VDD对GND的漏电流,不是一个网络,这颗芯片的内部结构我不是很清楚,估计漏电流是串过去的!具体它这个pin的内部下拉电阻我不是很清楚,如果照楼上所说这个pin只能始终为低电位,根本无法起到作用,所以说内部应该不是一个下拉电阻那么简单!顺带说下这个VDD的电压是2.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