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这两个校验码 命名!!!!????

楼主(2009-08-07):
接收帧的校验码命名:

一个是根据接收帧的前N位计算得到的校验码,
一个是接收帧的第N+1位本身就是校验码。

分别给这两个校验码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我一向对命名很重视,分别为这两个校验码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多谢指点

楼主:
这两个名字咋样?
calculateCheckCodeOfReceiveFrame 接收帧的计算校验码
ReceiveCheckCodeOfReceiveFrame  接收帧的接收校验码

楼主:
论坛里面天天喊着要怎么规范 怎么规范??

请问各位都是如何给这种情况命名的?

以前你们肯定遇到过吧

网友A:
现在可能没有人像楼主这样比较注重命名的吧

建议所有人向楼主学习啊!!

我反正起不出什么好的名字

觉得2楼 的名字还是不足够的清晰 不过
什么名字更好呢?

网友B:
协议里还是短一点好。
如果是我:Cmd,Len,Data,DataCRC16,FrameCRC16……

网友B:
文档首先要针对层次!别指望一个牛人做完一个项目就把他踢掉,然后让一个白菜接过文档,看完之后马上能维护甚至后续开发……
dos、linux的命令都短得毫无道理,如md ls……而windows界面豪华鼠标点点就可以,它们针对得层次不一样,都能活得很好。
别看windows表面光鲜,你打开VC提供的CRT源码看看,乱七八糟的,哪来的什么匈牙利命名法

楼主:
救火车和匠人都干什么呢??

给点建议啦: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