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9-08-07):
我在用66P51时,出现个怪现象。在仿真时怎么干扰都不会死机(仿真与烧到板上的都有开狗),但一烧到产品上,用手接触32768晶体,他就死机了。此时晶体也停振(晶体对地无压降)。各位高手有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这个要具体来看,比如PCB上32K振荡器是否距离IC的OSCI,OSCO两脚较远,其匹配电容是否合适.

楼主:
离的比较近(7mm左右)电容是12P的。
个人怀疑是32768的问题。但又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参数不匹配!

网友A:
如果怀疑32K的问题,您可以替换一下试试,另外,电容可以稍调大点,如15P试一试.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我就是换了别的32K,就能提高良品率(从70%提高到90%左右),所以说可能是32K有问题。但不知道具体问题呀,一般来说,PPM与C0都是与频率有关的,就是R0的大小与起振难易的关系最大吧。但不知道是R0大些好还是小些好。多少又是最匹配的!

网友A:
通常来说,中颖IC的振荡电路只需要一个振荡器再加上2个匹配电容即可.

网友B:
我觉得电容是不是太小了?加到100p试试。

楼主:
楼上的能说说你的理由吗?

网友B:
有时理由不需要太多,为什么常说经验值很重要?
因为频率很低,电容取大点不会有影响,而电容增大后抗干扰能力也会变大。通常在12M时用30P还能正常工作,而你这个用到470P可能都还能工作,你可以试试。
另外可以把晶振外壳接地,也是抗干扰的一个好方法。

楼主:
一般来说,32768旁的电容是调节其振幅的,容值越大,振幅越小,反之亦然!

网友B:
你试了没?

网友C:
有手去摸振荡器停振应该属于正常的情况。
在使用振荡器的时候有几个问题是需要注意的:
1、振荡电路中,频率越低,越难以起振。你可以用4MHz的和32K的比较。你用手摸过振荡器的脚以后,对于4MHz的,很快就振起来,而32K的就不那么容易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示波器测试也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起振时间的差异。
2、电容的选择,这个电容的选择不是随便拿一个来用就是了。晶振的本身有一个谐振电容的范围,不同的厂家这个参数有可能不一样的。同时这个电容影响到振荡的幅值和PPM的。如果调节电容范围过宽,有可能会导致振荡的波形出现畸变,从而影响到频率的准确度的。
我看楼主既然要使用32K,应该还是希望有一个准确一点的时间,所以不可以随意改变电容的大小。
3、如果要改善起振的性能,可以考虑在振荡器的二个脚间加一个M级的电阻,具体多大还需要看具体情况而论了。

楼主:
回11楼,我确实没试过。不过等下次碰到不良品我一定试下!

也谢谢12楼的热心帮助,但令我不解的是同样的程序在EVB板上怎么摸32768都没问题,但一烧到PCB板上后就现象大变呢,昨天又烧了5PCS,结果有2块很难死机(用手摸住327681分钟都不会死),另外3块就比较容易死机(大概半分钟左右有的就死掉了),在这中间,同一块板的每次死机的时间不一定都一样,但在同一实验中,易死机的与不易死机的在时间上相差明显。另,你说的在两脚间加一电阻,我倒没试过,可以试试。

楼主:
怎么没有一个答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