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与保护地

楼主(2009-08-07):
(无正文)

网友A:
现在一般的建筑都带有接地端子。
没有接地的话需要使用隔离变压器,否则做测试时(主要针对电源系统比较差的设备)很容易断电(空气开关的漏电保护)。

网友B:
一般正规的建筑设计都接大地,示波器的保护地线要去掉,或者用隔离变压器!否则就会跳闸!

网友C:
遇到这种情况,都要用差分的办法来测量。
所以示波器要有多通道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