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前窜个二极管能否减少干扰?

楼主(2009-08-07):
CPU所受干扰大部分来自电源,尤其是电源“瞬断”,那么如果在CPU前窜个二极管,二极管后面接个大点的电解,电源瞬断后因为CPU等芯片的耗电很少,又有二极管阻断,电解所存电量应能维持CPU工作,这样是不是可以减少干扰特别是工业环境下?

网友A:
是一种解决方法

网友B:
呵呵,你想当然罢了

网友C:
如果来几个高峰值的正脉冲,你的MCU是不是打算工作在15V呢?

楼主:
4楼,那就在并个稳压管,前面窜个电阻。如何?

网友D:
意义不大。干扰如果能仅用电容就轻松消除的,要不要二极管无所谓,单纯加大滤波电容即可,但实际应用中,强干扰导致的MCU工作异常并非来自供电电压的简单扰动,而是叠加在电源、地、信号线、IO口上的瞬态压变,这些顺态压变的频率很高不是滤波电容和系统稳压IC可以对付得了的,这时单纯加滤波电容起不到什么效果,串二极管也仅仅是等效增强了局部滤波而已。

网友B:
系统工程幻想着通过加1、2个器件进行解决,呵呵,如同痴人说梦。。。

来一个很窄的脉冲,超过你的稳压管频响怎么办?!

网友B:
如果单纯是考虑你描述的那个支路,串个电感也比你想的强。。。

网友E:
还是搞个好点的电源模块为正途阿~

网友F:
楼主说的的减少干扰而不是消除干扰

网友C:
如果你看了小叶在7楼的问题,你是不是决定再换成个高频的二极管呢?

解决干扰问题,靠“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不行的。

网友G:
首先要分析干扰是什么类型的,然后滤除。

楼主:
关键是我不知道干扰是什么类型的,业余条件下也没办法分析,我这个东西里面单片机通过光耦驱动小型继电器,再带接触器接通、切断交流3相电机。一般情况下工作挺正常,只是长期工作就有时有问题。
   我分析一种情况就是电机通断会造成瞬时断电,所以想加个二极管和电容,保证CPU不断电

网友H: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在接触器线圈上加了阻容吸收回路也不行,我的5V电源是7805供的,准备换掉它,用34063,也不知会不会有改善。

网友I:
干扰串到复位电路也是经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