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流检测电路

楼主(2009-08-07):
请教下,本人想检测一透明玻璃管中有无水流,当有水流过时输出高电平,没有水流过时输出低电平。想到用红外接收和发射做,但是效果不明显(即水流对红外线影响很小)。大家还有其它什么好的成本低的方法,谢谢!

网友A:
多大的玻璃管?

可以考虑用 检测电容 的方法

网友B:
是检测管子内有水没水,还是检测水是否在流?

楼主:
检测水是否在流动。检测电容的方法成本高,现在想找成本最低的做。谢谢

网友C:
如果管子里面不能动,超声波是最合适的检测手段。至于成本,要上量才能降低。

网友C:
另类的方法是让水从上往下流,管子中间搞个大气泡(也就是粗一些),让水在此处形成瀑布或者紊流……这个时候,光电对射、麦克风……很多低成本手段都可以用了。

网友B:
只能在玻璃管外面做工作吗?

楼主:
是的,玻璃管不能动。mohanwei所说的加个大气泡也不能,那样就破坏原有结构了。主要是成本低

网友D:
如果玻璃管是竖直的,可以在水表面放一个漂浮的黑色物体,比如泡沫等,然后再用光电。
如果是其他的就要用液位传感器了,比如压电式的,不过价格贵点,要8、9十块。

网友E:
电阻层析成像(ERT)、电容层析成像(ECT)。
不知道楼主说的有水没水是不是有水的时候是满管(没有气泡),没水的时候就一滴没有?还是说只要有水(包括不满,有气泡)都算有水流?
以前接触过一个电阻层析成像来判断流型的,我只负责数据处理(其实也是前人做了垂直管的,我改吧改吧做个水平管的)。大体原理是:管子外边一圈均匀分布16个电极,然后在两个相邻电极上加固定电压,其他14个电极(13对相邻的)上会感应出电压,而电压值受到管中水的影响:不同的流型(满管、泡状流、还有其他的,总之是不同的空满程度)下感应出的电压不同。这样,16个电极,转一圈,会得到一个16*13的数据矩阵,认为这个矩阵就是这一时刻的流型数据。连续均匀的捕获数据,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来判断出水的流动形态。电容的(ECT)大体原理也差不多吧,因为有的时候要判断的是油而不是水。
只是提供一个思路。这个是教精确判断液体流动形态的方法,实现成本可能也较高。如果楼主只是想判断有没有水(非0即1),会简单很多。

楼主:
对,有水的时候是满管(没有气泡),没水的时候就一滴没有。主要只判断有没有水(非0即1)。

网友E:
玻璃管,可不可以用光的方法:利用水的折射什么的来判断?没水时跟有水时,光通过管子后的落点不同。
或者超声……

网友E:
eeeeeeeeeeeee,光的可能更贵。。。。算我没说。。。

网友B:
有了!
在玻璃管头上,靠近阀门或接头或其他有节流性质的地方,在管壁外贴上2或4片压电片,构成一个拾音阵列,然后检测有流动特征的信号就可以了。
用阵列是为了排除管道上的其他振动,以免误判。

网友F:
楼上方法不可靠,电容检测法和超声波法是实用的,前者的成本并不高,不要直接检测电容量的变化,而是采用振荡频率变化检测的方法间接实现。

网友G:
同意chunyang,测量电容最简单也最便宜。
不必定量,只需要定性测量。楼主要求输出是个开关量。

网友B:
电容方式可以测出那根充满水的玻璃管内部在流或不流?这个难度,好像比管道振动所引起的电容变化还要小!

不是测有没有水。

网友H:
不明白电容测法
有水流和没水流动时是怎么改变电容值的?

网友E:
应该是相当于改变介电常数吧。两个导体之间分别是空气和水或油,介电常数不同,C也就不同。

网友I:
看能不能测到震动。

网友J:
热水器上用的水流开关能不能用?
也就是玻璃管能不能拆开装些东西上去

楼主:
热水器上用的水流开关?玻璃管能不能拆开装些东西上去?
装什么呢?

网友K:
11楼说明了工作状态。在玻璃管两端应有金属构件,能否在结构上让它相互绝缘,然后作为电极,无水流过玻璃管时两点间电阻较大,有水时电阻较小,很简单就能判别是与否了。

楼主:
关键是一定要非接触式测量,否则污染水源

网友L:
你的水管从头到尾一共多长?!

一般水管都是好几根接起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采用LC振荡的办法检测,可以做到非接触测量,该方法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K:
利用玻璃管两端的自生构件做电极,我看没有污染水源

网友L:
呵呵,我提的方法在已经很多进口的水表里面使用

楼主:
玻璃管大概20cm长,谢谢大家继续献计献策

网友M:
LS,请注意问LZ的关键:
关键是一定要非接触式测量,否则污染水源
引用 楼主:

肯定是不允许接触、介入的。

以我的猜测,LZ很可能是想做注射、点滴电子检测器
其实应该从监视点滴管上着手

如果流速较大,也可以用电容检测来判断有无,用声波检测来判断流动(当然必须的有特定的结构和噪音消除措施)

网友N:
测量电容应该是最容易的...中间介质变化电容也变...  跟那些探测木版残钉差不多

网友C:
检测水的有无,一对红外发射接收管就够了,利用29楼提出的折射率……但是要检测流动,又不能动管子,除了超声波,实在想不出更便宜的检测手段了……

网友B:
服了!
再帮楼主说明一下要求:

玻璃管长200mm,里面始终充满水,如何在管外得知水是否流动。

修改错别字(时钟-->始终)

网友O:
检测水流过时产生的震动最方便,如果因为玻璃管内壁太光滑而造成检测困难,可以考虑把内壁适当打毛,或者局部打毛,毛糙成度取决于检测水平的高低。这个方法不会造成污染,同时是非接触式的。

网友P:
11楼: 对,有水的时候是满管(没有气泡),没水的时候就一滴没有。主要只判断有没有水(非0即1)。

那不就是检测有没有水吗? 用光线折射原理来做应该是 是可以的啊

网友Q:
方案1)玻璃管两头都接上软管,有水无水可用称重传感器称下玻璃管的重量;
方案2)在玻管外装上附件,测固有频率(这个好像不好搞);
方案3)用方向性好+水中折射明显的光源做折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