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107USB接口请教

楼主(2009-08-07):
OTG_FS_SOF和OTG_FS_ID两引脚做什么用?在USB标准中好像没看到呢。
在参考图上,OTG_FS_SOF好像没有用,而OTG_FS_ID好像又接在了USB接头上,但USB标准中好像没有这个引脚,不知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ID脚的定义在OTG标准中,不在USB2.0标准中,用于切换主机和设备角色。

SOF脚用于输出SOF脉冲,给I2S应用做同步用的。

OTG控制器作为主机,作为设备,作为OTG设备,都有不同的连接图,具体还要看参考手册。

楼主:
多谢楼上!我找找OTG标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