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小板拼板的一些问题

楼主:
PCB, pc, AC, USB

前一段时间开发的一个产品,其中的一个USB小板设计上存在问题。。

这是原来的:

这是现在的

觉得行不通。刚问了一下做板厂,说这样连不起来,会被铣掉。。

没办法了,产品板形状只能这样子了。请问各位可有好一点的解决方案不?

楼主(2009-08-07):
希望大家出点意见!

:P

楼主:
这是重新做的拼板

现在每个小板就连起来了,不会在加工的时候被铣床铣掉。
哎!刚问了一下那个做板的工程师,他都懒得说!哎~~

这是重新做的拼板

这是重新做的拼板

网友A:
发过来我帮你拼。51899588@163.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发过来了。

楼主:
刚收到4# denarock发过来的作品

觉得这种拼板是有问题的。首先做板一般是用铣床铣的,如果板的边上有焊盘的话,很容易被铣床打飞。如果用刀切,刀只能走直线,所以焊盘连大面积覆铜。做板的时候也有冲的工艺,但是这种工艺一般情况下是不用的。虽然他能提供90度的形状,但要开模(1200块)才可以用这种工艺。在拼析以的时候,要尽量把要切的地方拼在一起,有利于数控机床工作。在做PCB时,板边最好是不放过孔和焊盘。

网友A:
发了 不知道板厚是多少的? V-CUT线的深度不能太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FR4板,1.6mm
随便切了!不会有事的!

网友A:
通常做样板的时候都是用CNC机床做的,那么只有大批量生产的时候才用模冲,如果你这次是打样的话,我觉得还是可行的,因为机床的各种钻头足可以帮你做出来了。你导出CAM 让厂商按CAM做就行了。

楼主:
感觉路过的人,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我们也做了一款 USB 插口的小板  15*9.4mm,四根线。为了美观,把 孔打在靠近焊盘的地方,至于拼版 我们拼了 10*10的,本来有邮票孔(靠近焊盘的地方),后来板厂说容易断就去掉邮票孔了,预定的是量产的时候做V_CUT,厚度为1.0mm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很清楚,晒个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