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lq035nc111液晶TFT屏的驱动

楼主(2009-08-07):
想做用LQ035NC111数字屏做个相架或是视频播放器件,有人用过这款屏吗?请指教一下驱动资料

楼主:
谢谢,找过,没有详细资料

网友A(2010-02-04):
我知道这个型号是夏普的吧

网友B:
这个需要外加控制器

网友C:
没用过,难不难啊?

网友A:
5楼说得对 要驱动控制器

网友D(2010-04-05):
奇美这款屏不是内置TCON吗,还需要外加驱动器?

网友D:
我的CPU带有LCD控制器,提供RGB接口,应该直接可以和该屏连接吧,但是不知道这个屏上面的X1、X2、Y1、Y2是什么作用,只有可能是触摸屏信号,但是这款屏是不带触摸的啊。还有,就是是否需要用屏的SPI接口,这个SPI接口好像只有写信号线,没有读信号线。datasheet上也没介绍怎么配置SPI,听人说是需要通过SPI口对屏的参数配置。
高手们,以上问题哪个能解答一下?

网友E:
X1、X2、Y1、Y2是触摸信号。
触摸和屏无关,是后面贴上去的。

网友D:
怎么上传文件啊

网友F:
。TFT-LCD : LQ035NC111
。显示尺寸: 3.5"
。宽 高 比: 4:3
。可视角度:  50/55/60/60
。分 辨 率:  320RGB(H)×240(V)
。对 比 度:  400:1
。亮  度:  250cd/m2
。接口类型:  54PIN  RGB/CCIR656
。背  光:  LEDs
。响应时间:  10ms
。工作温度:  -20℃~70℃
。奇美LQ035NC111液晶驱动板采用成熟的美国德州仪器的TI5150解码+飞利浦单片机方案,逼真的显示效果。
。批量生产广泛应用于仪器仪表,工业控制,医疗设备,可视对讲,安防监控,车载后视,银行票据验收仪,等诸多场合。
。这是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模组,模拟屏的价格,数字屏的效果。

。奇美2.4  寸 : LQ024NC112屏320*240及AV驱动板
。奇美3.5  寸 : LQ035NC111屏320*240及AV驱动板
。元太3.5  寸 : PD035VX2/VX1屏640*480及VGA+AV驱动板
。元太5.0  寸 : PA050XS1屏960*234及AV驱动板
。普通5.6  寸 : 26P LED背光的屏960*234及AV驱动板
。普通7.0  寸 : 26P LED背光的液晶屏480*234及AV驱动板
。群创7.0  寸 : AT070TN83 V.3屏800*480及VGA+AV驱动板
。群创7.0  寸 : AT070TN82屏800*480及VGA+AV驱动板
。群创7.0  寸 : AT070TN84 V.1屏800*480及VGA+AV驱动板
。天马7.0  寸 : TM070SDH01屏800*600及VGA+AV驱动板
。AU 8.0   寸 : A080SN01液晶屏800*600及VGA+AV驱动板
。中华8.0  寸 : CLAA080MB0DCW屏800*600及VGA+AV驱动板
。群创8.0  寸 : AT080TN42屏800*600及VGA+AV驱动板
。群创8.0  寸 : AT080TN52屏800*600 及VGA+AV驱动板
。群创8.0  寸 : AT080TN01/TN03屏800*600及VGA+AV驱动板
。LG 8.4   寸 : LB084S02屏800*600及VGA+AV驱动板
。AU10.1  寸 : A101VW01屏800*600及VGA+AV驱动板
。群创10.2 寸 : AT102TN03/TN01屏800*600 及VGA+AV驱动板
。液 晶 配 件 : 26P对26P转接板,30P对30P转接,32P对32P转接板,40P对40P转接板,50P对50P转接板,TTL转接线
。成       品 :  7寸-20.1寸广告*,6.4寸—19寸工业液晶显示器
:)

网友D:
这款屏的资料就这一个,哪位兄弟还有详细的SPI寄存器的资料,分享一下。
选了这款屏,但是疑问还是很多,供应商也说法不一,找不到真正的技术支持。
1、从手册上看跟带LCD控制器的ARM类片子直接连接就可以了,不用驱动芯片的,什么都不用啊,到底需不需要,搞过的兄弟指点一下。
2、有的说不需要使用SPI接口,如果不用SPI接口进行配置是否也能点亮;因为这款屏是3.5寸320*240的,打算竖起来用,所以就涉及到旋转90度的问题,是否支持。
小弟第一次用TFT LCD,还请用过或者懂的兄弟指点一下啊

网友G:
看了PDF,这东西你的找奇美了。

网友D:
联系了供应商,又看了一下其他相关资料,屏这边似乎不支持90度旋转,只支持180旋转和镜像,不行就得换了,要立起来用。
哪位能推荐240*320的TFT-LCD,用过的给个建议

网友D:
台资一般都跟日本学,可能跟sharp有些相似

网友G:
都是跟三星的的LCD兼容的.

另外推荐你看下SHARP的.http://www.sharpsma.com/

网友H:
iphone 和 M8 是用sharp哪个型号的TFT ?

网友I:
我有两块这个屏

网友J(2012-12-09):
听说深圳市宏辉成科技有限公司 一直做这个屏 他们的价格优 质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