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rs485的相关问题

楼主:
本人现在要做一个485网络实现pc与各下位机通信,但是物理接口都分不清楚。
讲一下 我的理解
这个是232转485,232插电脑上。485侧有A和B,怎么与网络接??下图中的jp3的1  2  3  4口不是应该是485接口么?上图232转485接口中的R5  R4是什么作用?不是偏置电阻吧?偏置电阻在网络中又接在什么地方呢?有谁可以提供从pc到下位机处的全部的连线,参考一下,实在是新手晕的很。先谢过了。

网友A(2009-08-07):
485网络的物理连接法是A-A、B-B,所有节点均如此。R4、R5是总线偏置电阻,因为楼主所贴电路为自动收发转换型,发送逻辑1时总线实际处于接收状态,需靠外部偏置来实现总线静态逻辑为1,不过偏置电阻最好不要在每一节点都加,否则需根据节点数计算获得偏置电阻的阻值,图中标注的阻值未必适用于楼主的网络规模,单点偏置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另外注意,总线的端点需加终端电阻(特别是楼主所贴电路),否则即使总线距离很近、通讯速率很低而无需终端电阻时,因未加终端电阻导致偏置不起作用(自己想想为什么),总线将无法通讯。

楼主:
谢谢chunyang

谢谢chunyang关心,没想到会有人回答,新手上道,呵呵。我来理解一下您的意思,看是不是对? R4 ,R5为232转485转换器的总线偏置电阻,而在外面,要另外加偏置,计算方法根据节点数来算,然后是外部偏置电阻只要加一个从机上就行。
这个应该是您blog上的计算方法
对于有32节点,两端有120欧匹配的RS485网络,其偏置电阻的计算方法和步骤如下:

1)计算节点总负载

每个节点的负载阻抗为12K欧,32个节点的并行阻抗为:375欧。

2)计算总线负载

上述并行阻抗再并入两端的终端匹配电阻(120欧),两个120欧并联为60欧,则总线负载为:52欧。

3)计算最小偏置电流

为了满足最小置1电压200mV,所需的最小偏置电流为:200/52=3.9mA

4)计算偏置电阻总和

在5V的电压下,提供最小偏置电流所需的最大串联电阻为:5/3.9=1293欧

减去已经加在线上的120欧,就是上拉和下拉阻抗的和:1293-120=1173欧

5)计算上拉和下拉电阻

其中:最大上拉电阻=最大下拉电阻=1173/2=587欧

(对于输出端R0RODI端配置上拉电阻。异步通信数据以字节的方式传送,在每一个字节传送之前,先要通过一个低电平起始位实现握手。为防止干扰信号误触发RO(接收器输出)产生负跳变,使接收端MCU进入接收状态,建议RO外接10kΩ上拉电阻。)
也就是说,外部偏置上下拉为587为最大。(32个从机时)然后其他的从机就不用加偏置, 假设上图为最后一个节点,此图中的R7和 R9为每个节点都加偏置得到的3.3k,如果只加一个节点的话,就应该是500多,然后其他节点就变为这样既不用偏置,也不用终端电阻(因为只有最后一个从机和总线从232-485出来的A和B之间加120 o终端电阻)如图 [localimg=180,102]2[/localimg]这就是其他从机的接法?2# chunyang

网友A:
楼上理解正确,注意接口芯片内部的等效阻抗会随着芯片的型号不同而可能不同,需要查查芯片手册。

网友B(2012-07-06):
学习了  这个必须掌握

网友C:
楼主第二个图的R7,R8是不对的,这样485都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D:
好老的贴

网友:
斯达鍀哈德

网友E(2012-12-05):
图中的偏置电阻3.3k是怎么得来的?谁能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