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光电高手!

楼主(2009-08-07):
我做的CCD 图象收到外界光的干扰很严重!      应该怎么解除这个 干扰 呢??

如果加内光来屏蔽外界光  内光的反射又太强! 采样也收到了干扰!

那位高手帮帮忙解决当重谢!

网友A:
CCD等图像传感器是可以调节曝光量的,相当于控制“快门速度”,如果超出调节范围,可在传感器前加滤色片。

网友B:
我也要做CCD,不过是线阵的,O(∩_∩)O哈哈~

楼主:
谢谢        2楼的留个 联系方式!    如果实验成功一定好好谢谢你

网友C:
首先分清楚CCD接受的外界光是背景光,还是杂散光,如果是背景光,你可以调节曝光时间,但是,相应的你的信号的强度也会随着曝光时间的减少而减弱,你要考虑最终的信噪比是否能满足你的相机系统的要求。如果你说的的外界的光是杂散光,那你只能通过光学镜头的设计方面来解决了。关于加滤光片的**也有局限性,如光外界光的光谱和你信号的光谱是一样的,或者有交跌,那么你加滤光片就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强制加上去的话,信号的光也被滤除了。这些问题你要限分清楚,考虑仔细了

网友D:
镜头设计不好,加黑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