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连续发送数据出错问题,,

楼主(2009-08-07):
485总线连续发送数据不正确,需每发送1个字节后延时则发送正确,是不是控制读写的控制线没控制好啊,怎么解决啊,谢谢大家了,,

楼主:
没人顶自己顶个先,,,大虾们帮帮忙啊,,

网友A:
应该是读写控制的时序问题所致,485总线的硬件规范是:数据发送前,首先置收发控制端为“发送”态至少一毫秒,然后开始连续发送数据,数据发送结束后延时一毫秒左右置收发控制端为“接收”态,如果线路较长或总线导线的分布电容较大,则需适当增加延时。另外注意,总线端点处需加120欧姆终端匹配电阻,并最好加入单点总线偏置。

楼主:
我得用9600波特率,用的上面的电路图,R2取的9.7K ,C为103电容,后面的485有接120欧电阻 及AB上都有上下拉电阻,现不知道R2及C的值要怎么调,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不要用什么555,用IO直接控制收发,如果没有IO资源,可用数据发送经反向后控制,总线逻辑1用偏置实现,9600的波特率不算高,基于标准串口模式通讯的话,起始位的位宽可以满足延时容差。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把120欧电阻和上下拉电阻全去了,数据通信正常,加上120欧电阻后不能连续发送数据 ,加上上下拉电阻后,总线上有干扰数据产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取值不合适所致,要根据欧姆定律计算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