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55的问题

楼主(2009-08-07):
下图是由555和其它元件组成的电压调节器,555的5、6脚短接,并被稳压在6V上。全凭2脚电位的变化(大于3V、或小于3V)使555翻转。5、6脚短接不合常理,2脚只能控制其输出高电位,而输出低点位则需6脚拉高才行。请高手解答。

楼主:
点错了,我还没加图呢。

楼主:
上图是电子报05年第九期发表的汽车电压调节器的原理图,图中5、6脚短接后被稳压在6V上,也就是说555的上比较器两个输入端短路,此接法不合常理。下比较器的基准电压应为3V。当2脚电压小于3V时,3脚输出高电位,当2脚电压低于3V时,3脚输出低点位。输出的高低电位都由2脚来控制,请高手说明原理。

网友A:
555电路用法灵活,变通多。我看了555内部结构,猜想此电路是将555接成了一个滞回比较器!

网友B:
有个555十八种典型应用的文件,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还有问题,当555电路6脚的电位大于2/3Vc、同时2脚电位小于1/3Vc时,3脚输出是高电位还是低电位?

楼主:
点击率一百多了,怎么没人回答我的问题,难住了吧。怪谁呢?都是一些教材把人们的对555的概念搞错了,思路搞乱了。没办法我只有动手做试验,总结如下:
1、只要2脚电压<1/3Vc时,3脚就输出高电位,不管6脚的电压如何。有的教材同时还给出6脚<2/3Vc的条件是错误的。在8楼提出的问题,答案是3脚输出高电位。
2、要使3脚输出低点位,2脚的电压>1/3Vc,6脚的电压必须≥2/3Vc,就是说6脚的电压至少要和5脚的电压相等。以往的教材是6脚>2/3Vc,这是错误的。4楼的图中5、6脚短路,6脚的电位被固定在高电位,已经达到了使电路翻转至低点位的条件,只要2脚的电位在基准电压(3v)上下波动,电路就会翻转。
6楼的朋友回答的基本正确,这是一个R-S触发器或单端比较器。

网友C:
总结不错,建议加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