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vhdl 地址控制

楼主(2009-08-07):
请问怎么用VHDL实现地址有000加到111,再有111减到000,循环动作呢?尝试了半天总是实现不了?
谢谢啦!

网友A:
设置一个toggle信号,当toggle为低时做加计数,toggle为高时做减计数。
当toggle为低时,计数器达到110时,将toggle拉高,则下一周期计数器为111时toggle开始为高,则计数器做减计数。
同理,当toggle为高时,计数器达到001时将toggle拉低。
如此循环。

楼主:
十分谢谢!终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