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AVR的端口方向如何控制呢?

楼主(2009-08-07):
请问:AVR的端口方向如何控制呢?

网友A:
对DDRA、DDRB、DDRC、DDRD寄存器赋值。
对应的“位”置1,是输出口。

网友B:
对DDRA、DDRB、DDRC、DDRD寄存器赋值。
对应的“位”置1,是输出口,再同时候对PORTA,PORTB,PORTC,PORTD寄存赋值;读取口状态看PINA,PINB,PINC,PIND;建议你在读口状态的时候先对对应口赋1,这样读出的口状态才会准确

网友:
IAR 下面。
#define  PD7   (1<<7)
DDRD |=(1<<PD7);  //PD7输出
DDRD  &=~(1<<PD7);  //PD7输入
PORTD |=(1<<PD7);  //PD7输出高电平
POTRD  &=~(1<<PD7);  //PD7输出低电平

网友B:
就端口的操作来看,51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