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I 中断问题

楼主(2009-08-07):
我配置好了EXTI0中断,引脚为PA.0 和PB.0 。

虽然EXTI0_IRQHandler中断中,不用判断是那个线的中断,但是却要区分是那个端口的产生的中断,如何检测?

楼主:
我有PA.0 和PB.0 都希望产生中断。

意思是PA.0-PG.0都映像到EXTI0,但是任意时刻却只能选择其中之一为输入源?

那这样PA.0 和PB.0 就无法都产生中断了啊。

网友A:
没错,PA.0 和PB.0 无法都产生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