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单片机延时怎么计算

楼主(2009-08-07):
本人菜鸟,不知道STC的机器周期是多少,看到下面的程序就是不知道怎么算出那些延时时间。求那位大哥把具体的怎么求时间告知!!
//5ms延时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int TempCyc = 5552;
while(TempCyc--);
}
//400ms延时
void Delay400M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
unsigned 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楼主:
关键是每一句它要多少时间我不知道!

网友A:
跟型号和时钟频率相关,而且C语言无法直接得出,需实验测试或在汇编的基础上一条条查。

网友B:
时间计算应该和普通51一样,使用FOR(.....)时间可控.知道指令周期后可算好. 不过,精确延时都定时器啦,

网友C:
是的用定时器啊,兄弟

网友D:
1   知道时钟频率
2  编译后,看汇编,再计算每一条指令需要的时钟周期
c语言的一个
unsigned char data i
i=100;
while(i--);

unsigned char xdata i;
i=100;
while(i--);

延时都不一样,因为一个用MOV ,一个用MOVX,需要的时钟不一样

网友E:
STC?
那会算得你很郁闷...

网友F:
人家不是有定时中断吗?非这样整,服了你了。

网友G:
我用STC12C5A16,中断有4个等级,比较容易实现优先级
还有那个PCA,用起来很爽,可以很容易通过软PWM实现16bit分辨率的DAC

网友H:
可以在wave里跑跑看
把软件仿真的CP设置为51
晶振改成 cpu板上的晶振*它比51快的速度倍速
大概看下延时多久
c的延时本来就郁闷了
用STC来算的那就是郁闷的平方了
我都是大概弄个值
老师说我是没有玩透才这样
认了··· 搞不定

网友I:
用定时器啊 兄弟

网友J:
应该让初学者逐步改变使用指令Delay的习惯

网友K:
如果你想知道很精确就使用示波器一测就知道了。否则 你用反汇编来计算误差也会产生的,如果你想使用C来计算Delay误差还会更加大. 这是个人观点

网友L(2013-06-05):
是不是我们以后编程时,能不用Delay函数就尽量不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