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器上桥驱动电路

楼主(2009-08-07):
这个电路中的Q3起什么作用??分析了很长时间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不是只是个保护作用?
60V是用LM555将48V自举上来的
上桥驱动Vgs电压怎么保证在10~20V 之间的?单靠稳压二极管ZPD15?

楼主:
这是图片不知道清不清晰

网友A:
Q3的作用是:
关断时,为C1和MOS的GS电容提供快速放电通路,使MOS管快速关断。

网友B:
Q3时加速关断Q4的,C1不要。Vgs只能到12V

楼主:
Q3快速关断MOSFET?楼上两位的意思是Q3工作时的集电极电压,靠MOSFET的栅源电容充电电压提供?
关断瞬间Q3使MOSFET栅极接地?或者说给栅极提供放电回路?
那Q3的基极电压怎么来的?

网友C:
没错,Q3工作时的集电极电压就是MOSFET输入电容充电电压,这个电容放电后,Q3也就不工作了。
Q3基极电压也由MOSFET输入电容提供,由Q3基极到集电极的那个电阻中的电流提供基极电流。
图中R1可以不用,R1在这里只会减慢MOSFET的开通。那个电容(看不清标号)更不应该用。

网友A:
那个电容是多余的,只会增加驱动的负担。
maychang:点击图片,可以放大查看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算是有点头绪了!卡了好长时间了,看这个图................
maychang,那Q3基极和集电极之间的1N4148是不是不应该要,要不然集电极到基极没有电流?
R1这个电阻不要?串个更小点总的可以吧。
还有个问题,就是稳压管ZPD15,作用就是把Vgs稳压在一定范围内,Vgs的稳压在10V-----12V,没有靠别的器件了?
集成的上桥驱动芯片有个浮动驱动概念,这个二极管是不是就是这个作用?

楼主:
顶起,没人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