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启动问题

楼主(2009-08-07):
电源在空载时候 可以正常启动,但一带载就时常启动不起来,不停的自动重启重启。
有时候也能启动起来,但更多时候是带载后启动不起来,不管我带多重的负载,就是启动不起来。
用431加817作的负馈。
电源IC是内置MOS管的芯片。

另外在低压时候带载容启动起来,(100-190V)电压高些的时候就较难启动了(高于200V)
我改过电源的供电脚(用一个1206的10欧电阻接到FR107上)电阻改小过~没用,RC吸收回路也改过电容容量~也没用
另外用外接电源供电给IC
电源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A:
什么电源,总得说清楚。
无图,谁能知道?

网友B:
怀疑变压器问题
请问空载时 占空比是多少?

网友C:
适当增加辅助绕组匝数,适当减小C4容量(注意,容量过小则空载易打嗝反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