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设计] 买了一本,不错,有共鸣!

楼主(2009-07-13):
我想问一下书中说dc-dc电源部分,地线最好单点最短路径接地,在PCB上是如何体现,PCB设计中,大面积铺铜和单点接地矛盾吗?

我之前就遇到个需要大功率的DC-DC(国产的)纹波很大,再后来并了好多电容都没用,后来换了爱立信的pin-pin就好了

网友A:
大面积铺铜和单点接地矛盾都是为了减少噪声

大面积铺铜是为了降低地线阻抗,地线阻抗地,噪声当然低。

单点接地是为了将噪声限值在一个小范围内。

二者虽然有差别,但是目的都是为了降低噪声。

最好的办法是DCDC部分单独大面积铺铜,和信号的GND要尽可能分开。

楼主:
谢谢了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有时候看到有的板子采取对地的覆铜,就不走地线,最多打些过孔,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吗?上面的dc-dc覆铜之前,是否要将地线先连起来?为什么?谢谢

网友B:
……

恩,有所收获

网友C(2009-08-12):
看来我一定也要买一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