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升压IC的问题!

楼主(2009-08-07):
大家帮忙解答下:我看了 SM9261的资料,有好多疑问。  SM9261L45E是输出电压4.5V,是不是在此IC的 VOUT管脚上得到就是4.5V?还有就是他外围电路的电感,电容的容量大小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如图:
图中的C和L的大小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啊?

网友A:
如果该开关电源IC是固定输出型,因其内部电压采样电路的参数固定,输出电压就是固定数值,标多少是多少。至于LC元件的参数同样是根据内电路构成和输出参数共同决定的,以器件手册为准。不过开关电源的储能电感和滤波电容对开关电源的输出品质影响很大,需要根据手册载明的相关内容要求正确选择,布板也有一定讲究。

楼主:
哦,学习了! 多谢chuny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