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l431资料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9-08-07):
请大家赐教

网友A:
到这里下载吧。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楼主:
大哥,还是打不开呀

网友B:
你的电脑没装Adobe软件。

网友C:
http://www.**/soft/39/2007/200712221603.html
刚好在看它的资料,^_^。网上看到有人对它如下评论:TL431就是NPN管

TL431是目前应用极广泛的器件.它的各项指标均很出色.
对于高手来说,TL431属于很简单的器件.但很多初学者仍一再的表示“不太明白”.
当笔者“终于明白之后”,才发现“TL431其实并不复杂”.
“专家、学者及高手们”对TL431的介绍,几乎是相同的.也几乎都是“复杂的”.
其实,TL431就是NPN管.
它的“R、K、A”分别对应NPN管的“b、c、e”.
它的各项参数如下:
β:1000-10000.
Vc:2.5V-36V.放大区工作点范围,同时也是极限值.
Ic:1mA-100mA.同上.
Pcm:500mW.极限值.
Vbe:2.5V.极其敏感!高则饱合,低则截止.
Ib:<4μA.输入阻抗极高.
温度稳定性极好.
可以放大音频信号.
输入特性曲线在2.5V处,直角转弯.转弯范围约10mV.
输出特性曲线极其水平.输出阻抗极大.
目前仅推荐使用放大区.截止区与饱合区因无人研究,情况不明.
目前仅推荐使用“共射极方式”.“射极跟随器方式”笔者个人认为可行.“共基极方式”因无人研究,情况亦不明.
因输入特性几乎垂直,故进入放大区的唯一方法是采用“电压负反馈”法.
综上所述:TL431与NPN管在“共射极电压负反馈”方式下,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只是TL431的参数指标接近完美而已.
还可以更加通俗的理解TL431,那就是,它相当于4只NPN三极管“基射相联”组成的复合管.只是没“温漂”了.
说到这,就想给各位专家学者们提个建议了:直接以NPN管图标代替TL431图标.不仅不矛盾,反而还有助于提高对TL431的理解.如果一定要区分二者,也可以在NPN管的基极“根部”加一个小方块,来代表TL431.
笔者个人认为TL431目前的图标,是“难以理解的、缺点明显的”.
如果对三极管“十分熟悉”,那么现在就应当对TL431也“相当熟悉”了.
所有资料上介绍的TL431应用电路,其实都与NPN管的使用方法是相同的.
所以,不用再怀疑了.
TL431就是NPN管.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beckham

网友C:
刚实验了以下电路,4-20mA可控恒流源电路。发现负载RL(就是R8)不能太大,100欧可以,试验了几K的值,就不行了。

网友A:
说TL431就是NPN管,未免太小看TL431并且太抬举自己了。
TL431里面有电压基准、运算放大器和功率三极管,凭什么说就是NPN管呢?
NPN管将E、B短路,集电结成为一个二极管,你将TL431两脚短路,那是什么?

网友B:
7楼
恒流电路不行不能怪TL431

I=2.5*R8/R7

在输出20mA时R8为1K,运放就要输出20几伏,你运放供电多少?

网友C:
按上图中的电阻取值和运放连接,负载电流=电位器分得的电压除以R7的阻值,和负载(R8)没有任何关系,不然怎么能叫恒流源?输出电流只和电位器的位置、R7有关。做了个仿真实验,TL431基准稳压源接上后面的负载,输出1.66V,不接为2.5伏,如图所示,这样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TL431单独输出图

网友B:
哦,我还以为你是说负载变化大点后恒流电路就不恒流了呢。
我在9楼写错了。我是说负载上的电压时2.5*R8/R7
你是说431出来的电压不稳啊。那是因为R1太大了,你把它换成1K的。

网友D:
http://www.ti.com/lit/gpn/tl431a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tl431a.pdf

这是个并联稳压基准的小东西,最少要输入1mA的电流

网友E:
下载PDF文档我一般去ic37,不过最好还是去公司官网下载更合适

网友F:
10v/20MA= 500E。所以就算你是轨对轨运放,你的负载电阻也最多只能到500欧姆

网友G:
怎么还要到处找?
www.21icsearch.com上面有n多器件资料可查啊

网友H:
隔离型电源里用的很多

不是很好处理的

网友I:
TL431的几种基本用法

     TL431作为一个高性价比的常用分流式电压基准,有很广泛的用途。这里简单介绍一下TL431常见的和不常见的几种接法。
       图(1)是TL431的典型接法,输出一个固定电压值,计算公式是: Vout = (R1+R2)*2.5/R2,
       同时R3的数值应该满足1mA < (Vcc-Vout)/R3 < 500mA

       当R1取值为0的时候,R2可以省略,这时候电路变成图(2)的形式,TL431在这里相当于一个2.5V稳压管。
       利用TL431还可以组成鉴幅器,如图(3),这个电路在输入电压 Vin < (R1+R2)*2.5/R2 的时候输出Vout为高电平,反之输出接近2V的电平。需要注意的是当Vin在(R1+R2)*2.5/R2附近以微小幅度波动的时候,电路会输出不稳定的值。

      TL431可以用来提升一个近地电压,并且将其反相。如图(4),输出计算公式为: Vout = ( (R1+R2)*2.5 - R1*Vin )/R2
      特别的,当R1 = R2的时候,Vout = 5 - Vin。这个电路可以用来把一个接近地的电压提升到一个可以预先设定的范围内,唯一需要注意的是TL431的输出范围不是满幅的。
      TL431自身有相当高的增益(我在仿真中粗略测试,有大概46db),所以可以用作放大器。
     图(5)显示了一个用TL431组成的直流电压放大器,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由R1和Rin决定,相当于运放的负反馈回路,而其静态输出电压由R1和R2决定。
这个电路的优点在于,它结构简单,精度也不错,能够提供稳定的静态特性。缺点是输入阻抗较小,Vout的摆幅有限。

       图(6)是交流放大器,这个结构和直流放大器很相似,而且具有同样的优缺点。我正在尝试用这个放大器代替次级运放来放大热释红外传感器的输出信号。

网友I:
附件是TL431的资料

网友J:
http://www.21icsearch.com/views- ... f&t1=&keyword=tl431这边有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