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用SWD调试时要烧写FLASH是不是一定要接RESET?

楼主(2009-08-07):
一直在核心板上玩 103ZE
都是些小程序  都是在RAM中调试的
而且只接三根线GND SWDIO SWCLK (VCC 直接接JLINK内部的)
很爽利

不过今天要试IIS 要放一个大的数据进去
于是要烧到FLASH中去  发现很快进度条走完  然后显示失败

放狗一搜,说要接RESET,于是接上,果然下进去了..

惨了,我PCB都画好了,都只有4线(VCC SWDIO SWCLK GND)
以后怎么办呢?

楼主:
另外   烧FLASH的时候  JLINK显示速度9600K

但烧一次要一分钟左右,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A:
STM32用SWD调试时要烧写FLASH 不是 一定要接RESET.

楼主:
but  我现在  不接RESET就是烧不进

我的环境:   KEIL RVMDK + JLINK

楼主:
顶一下,还没解决

网友B:
可以不接,可以在MDK仿真器的设置里面不使用硬件复位,而是用system reset或者vect reset,前者适用的范围更广

楼主:
谢谢楼上的  可以了!:lol

网友C(2010-11-11):
只要你的应用程序没有remap swd接口的IO,就不用接reset

网友D(2014-01-19):
Ulink不用,就是不复位罢了

网友E(2014-03-07):
引用 网友C:
只要你的应用程序没有remap swd接口的IO,就不用接reset

我在程序中禁用了,SWD和JTAG,下载用的5线。VCC GND SWDIO SWCLK RST,可是还能下载,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在程序中禁用了,SWD和JTAG,下载用的5线。VCC GND SWDIO SWCLK RST,可是还能下载,请问是怎么回事? ...

接了RST,烧录器或仿真器能禁止你的代码运行。
不管你的程序如何折腾,都没机会运行。

网友F(2014-04-16):
不用接RST,只要两根信号线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地